[問題求助] 大同 TM2237W 電源燈有亮,畫面閃滅

楼主(2018-04-03):
這台螢幕在一個月前(3/2),因為水波紋跳動,所以一次更換了如圖中的電容
但今天使用到一半,忽然滅掉,觀察電源燈仍正常,滅掉後一秒內畫面又閃回來,但更快的又滅掉
就這樣一直循環閃閃滅滅,拆下後發現大顆的電容(中間上面),已爆容(3/2 更換)

1. 所以閃閃滅滅是那個電容關係嗎?
2. 如果是電容關係,電容一個月內爆掉是因為沒有塗上下面那個膠,還是電容品質關係呢?
3. 狀況發生後,拆下發現電源板很燙,會是燙導致爆容嗎?那燙的話該怎麼改善?

网友:
電源板會熱是正常的!!

好的電容耐溫都能道近100度,電容用久了會爆也屬正常,

有關電容這個論壇裡有很多先例可以參考!!

网友:
要改善很簡單阿 直接改led燈條 就能改善了 就看你改不改 改了畫面起來顏色漂亮又省電

网友:
買到品質不量的電容

楼主:
今天換完電容,情況還是一樣...
請問是哪邊可能有問題呢?

楼主:
4/7 爬文後發現這種症狀好像跟燈管比較有關係,就是燈管有問題啟動保護導致(電源還恆亮)
剛剛拆了燈管下來後,底下問題想請教...

1. 是不是中間那兩條燈管壞了?不確定是因為之後的點亮測試都有亮...
2. 點亮測試燈管正常全亮,但一樣過兩秒就滅掉
3. 只插一條燈管的話,會只亮三分之一,但一樣過兩秒滅掉

根據以上的結果...換燈管可能會有用嗎?

抱歉問題很新手...希望大家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4/7 爬文後發現這種症狀好像跟燈管比較有關係,就是燈管有問題啟動保護導致(電源還恆亮)
剛剛拆了燈管下來 ...

對 那燈管也差不多要再見了 你直接改LED真的差很多
改下去吃電不會很兇 電源板會更耐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醒,但沒確定燈管有問題的話,我怕買了還是一樣閃滅...
所以先抓問題出來...
進度更新...
1. 燈管測試 > 測三燈 > 測兩燈 > 測一燈...情況都一樣
2. 高壓版的電阻測量...版上只有一顆的樣子...

3. 爬文好像有提到這個也容易壞...要一併換過嗎...?
因為壞掉的那時候,拆開來看(也過幾分鐘了),那些金屬都蠻燙的...

補充內容 (2018-4-7 06:08 PM):
因為過一小時無法編輯了...第二張電阻的圖片有更正在最下面...

网友A:
这么测试灯管肯定会亮一下黑,肯定会保护.LCD 高压板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掉灯保护,过流保护等.你这绝对返回到那个驱动芯片上是过流了. 就照上面那些说的换成LED 灯条算了.也简单. 你这时间长了灯管也老化了.再把那个大电容傍边有个小的电解电容换一下.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种显示器就电容和灯管坏的多.
再看你换的电容好像都不行啊.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买的我们这个边的.水货电容.我修机器的时候,最差也买台系电容,好的还买日系啊.呵呵.
你说的那个电阻估计没坏,估计是表有误差.这个限流电阻坏了一般都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测试灯管肯定会亮一下黑,肯定会保护.LCD 高压板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掉灯保护,过流保护等.你这绝对返回 ...

什麼是水貨電容?........不是用自己國內生產品牌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测试灯管肯定会亮一下黑,肯定会保护.LCD 高压板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掉灯保护,过流保护等.你这绝对返回 ...

謝謝前輩指點,了解了,因為小弟我沒有這些電子ˋ元件的知識,就掏寶上看的評價不錯的店家就掏過來了
可我不解的是為什麼這麼測試燈管是錯的,因為我爬文看好像都可以這樣bypass
不過沒關係,應該是我理解有問題
手邊有幾條電腦風扇的燈條(12V) 來取代燈管試試看能不能正常點亮

楼主:
已經掏了一組LED 燈條,想請教現在要移除高壓區元件
請問是移除圖中A 區即可,還是A+B 都一併移除比較保險?(移除不必要的零件)
因為找了許多版內的文章,都沒看到高壓區裡面有那麼多電容的,所以不敢確定...

网友A:
不需要下元器件的.只要把12V 送到高压部分的断开就行了.
实在是看不懂电路,不断开也可以.你送电的时候没有灯管在上面,它动作一下保护.就不的工作了.
那几根线你不知道怎么接,就把板子翻个面照一下.我告诉你接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下元器件的.只要把12V 送到高压部分的断开就行了.
实在是看不懂电路,不断开也可以.你送电的时候没有 ...

因為不知道12V哪邊送到高壓...所以已經下元件了,
還有兩顆電容還沒下,估計開始改裝的時候就會把它拆下了
等LED 套件來,就會按照圖片這樣改裝,順利的話估計就沒問題,能結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知道12V哪邊送到高壓...所以已經下元件了,
還有兩顆電容還沒下,估計開始改裝的時候就會把它拆下 ...

你主要抓ON/OFF ADJ 在主機板端 沒意外電源板應該會標示  原來接到燈管那的ON/OFF ADJ 最好斷掉路線 怕會干擾

12V的電你直接那兩顆綠色電容其中一顆 正負極接對即可 正負極接反升壓板會掛 這點務必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主要抓ON/OFF ADJ 在主機板端 沒意外電源板應該會標示  原來接到燈管那的ON/OFF ADJ 最好斷掉路線 怕會 ...

請問接在高壓區電容的用意是什麼?
雖然有很多接法,只要能從板子12V 接過去LED 恆流板就好,
但我想了解一下,高壓區電容為什麼不需移除(爬文大多數都是移除高壓區元件),
反而是12V 從這邊拉過去?
另一個問題是,既然12V 從高壓電容拉過去,那接地可不可以也從同樣電容負極拉過去就好
感覺好像比較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接在高壓區電容的用意是什麼?
雖然有很多接法,只要能從板子12V 接過去LED 恆流板就好,
但我想了解 ...

那兩顆電容本來是給高壓用的你現在把高壓變壓器拆除,那兩顆電容就直接沒有作用,你可以直接正負極直接接在電容上就好了 這比較乾脆,至於說為什麼要直接移除原來高壓的部分,應該是說你現在燈管改成led時原來高壓點燈的部分根本用不到,你留著他還是有在吃你電源板的電,怕你又接led升壓板會供電不足,而且你不會斷他原來的迴路所以才叫你拆變壓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