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Koogeek Smart Light Switch 改裝成大門電鎖遙控開關

楼主(2018-04-03):
此物是支援 APPLE HomeKit 的遙控開關,用手機與 WiFi 來控制家中的大燈開關,如果網內有 APPLE TV 或 iPad 就能自動設定為家庭中樞(私有雲)就能在 WAN 端搖控,也能透過 iCloud 帳號將權限與相關設定傳送給家中其他成員。
雖然硬體單價較高且不易買到但軟件方面設定簡單,APP 又是 iOS 系統內建的不怕沒的升級,數據不上傳官方伺服器又支援雙重加密相對安全許多。

本來是設計來控制燈具的遙控開關但我是要拿來改給大門電鎖使用勢必一定要拆開來改機。
分成三個部分 AC 電源端、開關主控端與蓋板。

兩片電路板上下連接。

兩片電路板的正面。

兩片電路板的反面。

改裝的重點就是改成隔離乾接點形式,原為送 AC 電,因為電流需求小線材也改成電話線會比較好裝,保險絲也換小。

裝在門口對講機旁,並從旁邊電源開關取 110 市電,下按鍵開 1F 門,上按鍵開 2F 門。

APP 設定,只要讓手機鏡頭去讀此物代號,WiFi LAN 在同一群組內就能設定成功。

設定好後就有圖示,圖示名稱自己設定, 喊這個名稱 Siri 也能幫您開關。

還能設定自動化,先設定一組回家時自動幫您開門。

出門帶手機就可以不必帶鑰匙。
家裏正式登入物流網了,以後人不在家也能收快遞,打電話進來就能遠端開門了。
已經裝好超過一天目前沒看到有誤動作的情況發生。
APP 的圖示會主動監測顯示開關的狀態如有別人在控制能知道,斷線失控時 APP 圖示也看的到。
不是偷工減料的產品,例如 AC 火線控制端是 Relay + TRAIC 並聯使用,做工不錯。
我還多買了一組再來想想要裝在哪裡。

缺點:
裝此物時牆壁壁盒內要同時有火線與中性線,沒中性線時要想辦法拉。
此物的厚度比傳統開關厚,台灣標準的壁盒有點小,電線要整理好才能塞進去。
HomeKit 只支援 iOS 的系統,Android 用戶自己想辦法。

网友A:
這個和rpi和arduino的比較,優勢在軟體

沒人在家收快遞,即使開門了,沒人簽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和rpi和arduino的比較,優勢在軟體

沒人在家收快遞,即使開門了,沒人簽名啊? ...

還有這個機制比較安全讓人放心,不懂軟體的人也能簡單設定好。前天收這個從美國來的貨此快遞就是順豐就沒讓我簽名,以後如果剛好不在家就能電話中先說如果可以不簽名就能將貨留下而不需再跑一趟。

楼主:
再來補充這個 HomeKit 的使用,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這個系統所以有些地方還在摸索。

雖然 HomeKit 的相關軟件與服務相當完整與人性化,市面上的相關硬體也很齊全(要自己從國外買)但是需要仰賴完整的蘋果家的服務,要依賴 iCloud 服務要有 APPLE ID、iMessage 與定位服務支援。
硬體方面除了 HomeKit 配件外還ㄧ定要有 APPLE TV 或 iPad(以後不能帶出門)來當家庭中樞否則只能一個人使用,透過家庭中樞才能將權限與相關設定傳輸給第二人以上用(還好我之前都有了)。
這些 HomeKit 配件只認初時設定的這台手機而其他手機無法再行設定,以後如果要換手機需完整移除 APP 內整套設定或按面板上的 Reset 鍵十秒將裝置回復到出廠狀況(手機遺失或無法開機時)。

設定時 iPhone 除了開 WiFi 外還要開啟藍芽傳輸才行,所以內部的 WiFi 模塊是支援藍芽頻段,需要在近距離內設定,這樣也比較保險。
第一台 iPhone 設定好後要再設定 APPLE TV 來當家庭中樞,APPLE TV 上不用再裝任何 APP 只要第一台 iPhone 與 APPLE TV 都用同一個 APPLE ID 登入會透過 iCloud 服務在背景中自動執行,此後就能在 iPhone 家庭 APP 內看到家庭中樞已連線。
再從家庭 APP 中的成員去邀請其他人的加入,這個邀請也是透過 iCloud 服務中的 iMessage 功能,但不是您手機內訊息 APP 中的阿貓阿狗都能接收此邀請函,邀請函相當複製一隻鑰匙所以其格式資料是高度保密性,家中成員收到後開啟家庭 APP 畫面都會完全一樣。

我的家中一位成員就無法成功送出邀請函因為 iCloud 服務中的 iMessage 設定有問題但平常使用訊息都沒問題,自己搞了好久後沒有辦法只好打電話給蘋果客服(雖然早已過手機的保固期),客服了解問題後說這需要一天的時間要讓美國那邊的管理人員來解鎖這個問題。
原本在網路搜尋這個問題就有人說這是 iOS 內的 Bug 改了好幾個版本還是一樣,我的感覺是覺得其內部安全機制寫的太龜毛,我所知道除了雙重認證(Email 與電話)外還得綁定 iCloud 的硬體裝置與鑰匙圈的功能服務,這個 HomeKit 不知道又多綁了什麼安全機制沒有對外說。

目前查到的加密是這樣:HomeKit 可接受 Wi-Fi 或是低耗電藍牙(Bluetooth LE)裝置,但蘋果要求必須以 3072 位元金鑰加密,還需要應用超高安全性的 Curve25519 橢圓曲線密碼學加密演算,Curve25519 通常應用於數位簽章的加密等應用,產業界抱怨這樣的要求似乎殺雞焉用牛刀,對 Wi-Fi 裝置來說,尚可應付這樣的需求,但低耗電藍牙裝置往往是以電池低電力運作的小裝置,通常是省電而低效能,要處理加密的運算需求時往往力有未逮,因而產生顯著的延遲。

補充這帖是讓大家知道一個簡單的遠端遙控 APPLE 做到什麼程度考慮到多少因素,除了使用與設定要簡單安全的機制更是不能隨便。
想到以前自己在外面用 PLC 與 PC 做的遠端遙控一套要賣好幾十萬的系統真是汗顏,使用與設定複雜外安全更只能靠鎖 IP 與帳號密碼,真的只能放在內網中用改放到外網 WAN 上一下子就被有心人士給攻破了。
我也可以用 PC 與通用數位輸入輸出界面 GPIO 來建立可手機遙控家中的圖控系統,但盤算了一下不會比 HomeKit 便宜而且穩定可靠與安全性完全不能比,更不要說安裝設定上的麻煩與複雜。

网友B:
樓主
請問如何關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請問如何關門?

當然是人工關門,不然還要做一隻機器手臂與安裝位置感應器來自動關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
請問如何關門?

可加裝油壓式門弓來關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加裝油壓式門弓來關門

yiy123 大
不同形式門弓器因使用環境,經常接觸調教包括橫移門(電動)。
圖下  門弓器

我只是想多了解,樓大遙感與近接門禁系統優缺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yiy123 大
不同形式門弓器因使用環境,經常接觸調教包括橫移門(電動)。
圖下  門弓器

我相當討厭裝門弓器,開門時要出力又震動聲音大且常常會跑掉要調整,出入都是自己人沒有外人所以都有隨手關門的好習慣。

本來的門鎖就是電子鎖支援密碼與悠遊卡,現在增加了手機遙控開鎖,門上還有傳統機械式的四段鎖出門比較多天時才會鎖。
電子鎖雖然比較貴但絕對是趨勢,不但方便也能比較防宵小,聽說宵小都是沒把握的鎖不會去動,傳統機械鎖比電子鎖好開的多一點都不安全。

這種電子鎖就是直接支援 HomeKit 遙控開鎖,不需像我拿舊款的電子鎖來改裝,有需要的人直接國外郵購買進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