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GPS模組詢問

楼主(2018-04-04):
在回收場找到的模組請問是否有人知道如何接線,或拿來做其他的用途呢??

网友:
是不是交大的那套APTS (先進公共運輸服務系統)?

网友:
最後一張圖就報明牌了,即時運輸科技公司的產品。

楼主:
觸控螢幕只拿到2個,主機一個有外殼其他都是裸版,裸版完整的有6片,單GPS&GPRS小板的有10幾片,主要是想知道小板是否可以用在電腦或其他使用

网友A:
GPRS 的電信商服務不是早就停止了,這模塊也就沒有用了等同是電子垃圾。
GPS 晶片看起來是 U-blox 家的可以去查一下型號,如果是 NEO-6 之前的型號也沒用處了,現在新的晶片收訊更強更快也更便宜。
如果此晶片內建有 USB Port 可以連接到電腦裝個小軟體讓電腦時間自動從 USB 同步,再轉成 NTP 網路時間格式讓其他內網的電腦來查詢時間,做 NTP Server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 的電信商服務不是早就停止了,這模塊也就沒有用了等同是電子垃圾。
GPS 晶片看起來是 U-blox 家的可以 ...

晶片有NEO-5Q-0-002與NEO-6Q-0-001這2種以NEO-6Q-0-001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有NEO-5Q-0-002與NEO-6Q-0-001這2種以NEO-6Q-0-001居多

就看您要不要拿來做應用,GPS 晶片上可以直接接上 USB 接頭,再用他們家的專用程式去看收訊狀態與做設定。先從旁邊那個 LDO 送 5V 電壓進去再接上 GPS 天線即可。

楼主:
duke83大大要不要我寄2片給你,你在發個實例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大大要不要我寄2片給你,你在發個實例出來??

這牌子的晶片我有一些雖然型號不同但大同小異,有做電路板作為生產產品使用。

還是看你要怎麼應用如自己動手有問題的話我可以協助,發實例還是留給有興趣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