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4246 畫面偏白

楼主(2018-04-04):
已經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light=benq%2BVH4246
將紅框裡面的AS15故障,換掉
但畫面還是一樣偏白

畫面偏白

畫面偏白

网友:
查刀板IC是否發燙

网友:
沒焊好.無圖無真相

网友:
問題還在T-CON板上~
遇過一台SHARP的一樣問題~

网友:
換了gamma ic 有檢測 電壓正常嗎?

网友:
會不會板子pin拆壞了,我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