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遙控rm-scp500有那個可代用?

楼主(2018-04-04):
如題
請指教謝謝

网友:
一般 電視跟冷氣 比較能替代
其他種類應該比較少

先修理看看
參考搖控器按鍵維修

Sanyo RC-S050電視搖控器完修

預祝完修

网友:
只要不是主要IC壞了~
基本上搖控器都能修好~
可以配合學姐賣的撬棒拆機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62026645
來拆開外殼~

通常都是用久了~
裡面髒了~洗一洗就正常了
按鍵不良-用鋁箔貼上去就好了(一般家用五金百貨都有賣鋁箔賿帶)

网友:
這看起來是音響的遙控器不是電視的~
先試著清看看~
這應該很難有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