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MCP41xxxx数字电位器问题

楼主(2018-04-05):
PB0输入24V
PA0接地

MOSI,IO11;
SCK,IO13;
CS(即SS)IO10

PW0为什么只有5V++输出

atmega328P
#include "SPI.h"
int ss = 10;
void setup()
{
  pinMode(ss, OUTPUT); //设置 SS 为输出
  SPI.begin(); // 启动 SPI
  SPI.setBitOrder(MSBFIRST);//设置从那边开始读起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ss, LOW);
  SPI.transfer(0x11); // 发送控制命令,表示向第一通道的电位器写入数据,即二进制 00010001,参见DataSheet
  SPI.transfer(0); // 设置电位器的数值,0~255 (0 ~ 10KΩ)
  digitalWrite(ss, HIGH);
}

网友A:
如果是實際的上電測試這顆 IC 早就燒掉了,耐壓 5V 的元件您給他送 24V,只能從 0 ~ 5V 間變化如果真要有 0 ~ 24V 的變化要再外接 OPA 放大才能做到。

程式我不會看沒辦法給意見,這只能用在小信號要注意 PW 腳輸出電流不能超過 1mA,原廠資料要多讀一下有問題再來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實際的上電測試這顆 IC 早就燒掉了,耐壓 5V 的元件您給他送 24V,只能從 0 ~ 5V 間變化如果真要有 0 ...

啊,这样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数字电阻代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样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数字电阻代替呢?

應該沒有這麼高壓的數位電阻吧!

前面就說過還是用這顆只要後面多加一個 OPA 如 LM358 做非反向放大 5 倍就能得到最高 25V 的電壓輸出,輸出電流也能跟著放大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