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SANYO SV-13DV1 洗衣機使用問題!

楼主(2018-04-05):
最近發現家裡的洗衣機出問題!
廠牌型號
這台在開機選擇洗衣模式後按"開始"!
洗機機就會自動偵測洗衣所需要的水位
然後開始注入水,這時發現上面注水...
從底座下面開始漏水(排水管確定沒破掉)...
請問各位先進,這個可能是哪邊出問題?

网友A:
洗衣機排水閥卡硬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機排水閥卡硬幣...

那請問~ 我要怎處理? 從上面拆還是放倒從下面處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請問~ 我要怎處理? 從上面拆還是放倒從下面處理?

推倒他。。。。。。。。。

网友C:
上面注水 下面底座漏水

將洗衣機移出來 將後面蓋板拆開(4顆螺絲)
如是大約6-7公分高才開始漏水 後面蓋板拆開檢查左邊那水位偵測器水管有無脫落(透明管)
如一開始就漏水 就有可能超音波氣管脫落或破掉 在下面中間偏左的位置(藍色管)
以上脫落 都將連接管減掉一些些在裝回去即可(固定環要裝回)

如是排水動作時或脫水動作時才漏水就檢查連接排水管的 內排水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 我要怎處理? 從上面拆還是放倒從下面處理?

先排水看看 ,
能不能沖出來
不然要翻倒,
拆排水閥,
不容易,
但可試試..

网友D:
我遇過....卡髮夾一支。但取出後變會漏水。最後整個止水閥零件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倒他。。。。。。。。。

好的~ 明天早上良辰吉時... 推倒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注水 下面底座漏水

將洗衣機移出來 將後面蓋板拆開(4顆螺絲)

明早來拆開來看看~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水看看 ,
能不能沖出來
不然要翻倒,

明早開工拆開來看看~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過....卡髮夾一支。但取出後變會漏水。最後整個止水閥零件全換。

明早開工拆開來看看~ 希望是不易太嚴重的問題! 感謝大大!

网友:
"上面注水,下面漏水"

這就要看你的水是從 (1) 排水管流出  (2) 洗衣機底部漏水

  若是(1),代表排水閥沒有關閉,早期的機種都是卡銅板居多,後來水槽設計變更後,就很少有這問題
13DV1出現這問題大都是排水同步馬達時間性無法歸位,必須更換掉同步馬達

  還有一種故障是排水閥瓣膨脹或排水閥塑膠拉桿膨脹,這兩個膨脹都會造成排水閥瓣無法緊密歸位

  第(2)種現象代表水還沒來到排水閥之前就漏出來了,有2個地方必須檢查: 1.偵測水位通氣管  2.超音波管

  依你敘述的現象應該是超音波管(藍色)破裂,如果破裂位置離接頭很近,可以剪斷一小截,重新再插回,
若是破裂位置離接頭較遠,可以取消超音波功能,直接將接頭堵死,個人覺得超音波功能對洗淨力完全沒幫助,它其實就是一個水族箱裡的空氣幫補,把空氣打到水槽內,根據設計者說法,這樣空氣在水槽內上升時,會將衣物上的污垢一起帶出,觀察這麼多年完全看不出來 ? 反而裝比不裝問題更多

  檢查超音管不必將洗衣機推倒,從洗衣機的背部拆開鐵蓋就看的到

楼主:
拆機~
拆了背板~
拉近點看~
再拉近點看~
看到疑似管線脫落~
請問~ 這條綠色管子是插到黃色箭頭處嗎?

网友E:
是的插在那裏,這條就是超音波管

他的管夾掉在紅圈那裏,記得插回去時,將管子剪1公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插在那裏,這條就是超音波管

他的管夾掉在紅圈那裏,記得插回去時,將管子剪1公分掉

請問大大~ 剪掉一公分用意是? 管子材質變質嗎? 還是?

网友A:
ej0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剪掉一公分用意是? 管子材質變質嗎? 還是?

管子前端已擴孔,
無法密合,
剪掉1cm,
讓後端的管子,
才能達到密合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前端已擴孔,
無法密合,
剪掉1cm,

原來是這樣~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插在那裏,這條就是超音波管

他的管夾掉在紅圈那裏,記得插回去時,將管子剪1公分掉

昨天下午藍色管剪短1公分裝上去時~
發現紅框處裂了~
請問大大這個( 黃框 )零件有得買嗎? 名稱?
或是有其他處理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藍色管剪短1公分裝上去時~
發現紅框處裂了~
請問大大這個( 黃框 )零件有得買嗎? 名稱?

那個應該可以換,看樣子ˋ上面有顆螺絲可鬆開後取下,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應該可以換,看樣子ˋ上面有顆螺絲可鬆開後取下,請參考

不知道拆下來後要去哪邊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拆下來後要去哪邊買?

三洋服務站 有沒有 不知道 沒請料過

最快的方法 資源回收場(要自己拆) 或 三洋經銷商的回收機(會不會賣不知)帶照片去看
有在修理三洋洗衣機的拿照片給他看 他就知到甚麼東西了 不用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服務站 有沒有 不知道 沒請料過

最快的方法 資源回收場(要自己拆) 或 三洋經銷商的回收機(會不會賣 ...

請問大大~ 台中市哪邊有三洋經銷商可以去問? 是三洋的加盟店嗎? 還是三洋直營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台中市哪邊有三洋經銷商可以去問? 是三洋的加盟店嗎? 還是三洋直營店? ...

三洋直營維修站、
要從三洋官網查、
免得受騙。
現在很多騙人的維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直營維修站、
要從三洋官網查、
免得受騙。

好的!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台中市哪邊有三洋經銷商可以去問? 是三洋的加盟店嗎? 還是三洋直營店? ...

我這應該有二手料,如有需要私訊我看哪時候要過來拿

网友E:
服務站應該沒有備料這零件,因為太冷門了,
是有遇過這裡裂開,但都是直接堵死取消不用,
若真的要用超音波功能,也可以不要經過那個轉接頭,
直接將藍色管與比較粗的那一條管拔起,兩管直接套上,
再用電工膠帶纏繞緊,這樣也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務站應該沒有備料這零件,因為太冷門了,
是有遇過這裡裂開,但都是直接堵死取消不用,
若真的要用超音波功 ...

若真的找不ˊ倒也只能這樣了! 感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真的找不ˊ倒也只能這樣了! 感謝大大~

這轉接頭也可以相通的塑膠管,
連接就好..
只要可以套兩邊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轉接頭也可以相通的塑膠管,
連接就好..
只要可以套兩邊管子~~

若真的找不ˊ倒零件也只能去振X五金找轉接頭來用! 感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真的找不ˊ倒零件也只能去振X五金找轉接頭來用! 感謝大大~

活用的物品很多,
就看你怎麼廢物利用..
那螺絲孔看起來只是固定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用的物品很多,
就看你怎麼廢物利用..
那螺絲孔看起來只是固定用而已~~ ...

感謝大大~ 分享維修心得&維修經驗~ 痞酷網有大家真好~

网友G:
家中三洋冰箱SR-430C及三洋洗衣機14DV1前後故障
現在仍潛水吸取前輩經驗
痞酷網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台中市哪邊有三洋經銷商可以去問? 是三洋的加盟店嗎? 還是三洋直營店? ...

三洋服務站查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中三洋冰箱SR-430C及三洋洗衣機14DV1前後故障
現在仍潛水吸取前輩經驗
痞酷網真好 ...

真的... 有痞酷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