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ZH77A-G43 CPU外接12V供電短路殘念維修

楼主(2018-04-06):
是的殘念維修

主角是微星ZH77A-G43,MS-7758 VER:1.0

拿到板子,習慣先量CPU外接12V,短路了

懶得拔電感下來,直接找看看FET有沒有3腳短路的

最下面那組上管三腳都短,就是他了

上下管都拔掉,確定上管死翹翹。想說撿到軟的,量了輸出端還是短

不會吧心都涼了。拆掉電感還是短,拆固態電容,短路依舊

這下真的要翻點位圖出來看範圍有多大了

看來看去是沒幾顆電容啦

只好一顆一顆拆下來試,結果.........都是好的

靠...只剩PCH了啊,不會吧

拆下散熱片,量PCH上每顆MLCC都短路n_094|

仔細看看PCH上面有一小點焦黑

X咧...收工收工,無言了

MS-7758 1.0 1.1 1.2線路.rar (1.88 MB, 下載次數: 114)

ZH77A-G43(MS-7758-1.0)點位.rar (847.91 KB, 下載次數: 113)

网友:
一槍打死PCH?!

楼主:
我原本也是不死心想說焦黑那麼邊邊角角的

把PCH上所有的MLCC全拆掉一樣短

卯起來把PCH拆下來,不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也是不死心想說焦黑那麼邊邊角角的

把PCH上所有的MLCC全拆掉一樣短

那就沒戲唱了~~~~這板子真脆弱

网友:
感覺應該是...PSU或是MOS FET掛點連帶把晶片組燒了....真是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