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ITX機殼變壓器壞掉 若買W數高點可以嗎?不懂求救

楼主(2018-04-08):
最近Mini-ITX開機到BIOS畫面就一直重開機 拿桌機POWER直插交叉測試是發現是電源壞了

但搞不清楚是機殼電源版壞掉還是變壓器壞掉~變壓器是綠燈~

因我查我的CPU是65W 機殼付的變壓器是60W感覺好像不太夠???

但用60W變壓器用了超過5年都沒事@@

若買W數高點變壓器可以嗎?不太懂 好像也找不到12V 5A 90W

他原本變壓器上面寫12V 5A 那我要如何挑選變壓器呢? 90W好像都是19V 能插嗎?

求救 謝謝大神

下面這是原廠變壓器

原廠機殼給的變壓器

原廠機殼給的變壓器

下面這是他的電源版 <<不知要怎測他有無壞 想說先買新的變壓器插看看 應該也買不到這塊了

這是他的電源版 <<不知要怎測他有無壞 想說先買新的變壓器插看看 應該也買不到這塊了 ... ...

這是他的電源版 <<不知要怎測他有無壞 想說先買新的變壓器插看看 應該也買不到這塊了 ... ...

補充內容 (2018-4-8 01:50 PM):
這台ITX電腦是DIY組裝的  所以沒有型號 買機殼送變壓器 是另外買的
機殼上面只有寫廠牌是GELID 找不到型號...

网友:
確定是 "變壓器" 壞? 還是 "12V轉ATX電源板(機殼電源板)" 壞?
變壓器找12V的, 電流可以大, 不要小! 不能用19V取代!

有沒有 測量/測試 過12V變壓器??
樓主是用桌機POWER測試, 所以不排除是 "12V轉ATX電源板" 壞!

网友A:
  不知 rogerup 君手邊有無電表 (指針 | 數位皆可)?

  有的話可初步檢測變壓器空載輸出電壓, 若 >= DC12V 就或許還沒故障.

  該部主機有無說明書 & 規格表? 應該會有提供消耗功率資訊.

  不過貼文提及 CPU 全速耗 65W, 業者僅配 60W 變壓器, 似乎不太妥. 因為機箱內還有其它零組件 & 設備也耗功率, 加總必 > 60W 了. 電源故障是早晚的問題. 不過, 使用這麼久才故障, 該電源模組算耐用了.

  提醒一下, 就算臆測也好, 請依 論壇共同版規 第三條, 將該 變壓器 或 主機 廠牌 & 型號謄至標題上.

网友B:
12v5a功率12x5=60w,所以90w要買12v8a=96w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5a功率12x5=60w,所以90w要買12v8a=96w

所以變壓器的W數都是這樣算的啊,了解,了解

网友:
個人看法~~~

1.主機板是用標準的Mini-ITX主機板?
YES,就拿一台正常的ATX PSU去接主機板來運作,如果一切正常穩答答就是
原本的電源系統故障,但!~是誰壞?~不知道!~須檢測後才知

2.你這台是套裝電腦,請你附上完整的產品資訊,否則建議你去找店家處理。
我們不是你,我們看不到摸不著你的電腦,所以我們也很懶得猜答案,若要擲
筊去廟裡問問神...我們是人不是神

=====================================================
補充給其他朋友的資訊
1.這台是廠商推出的ITX套裝(便當盒)電腦
2.輸入電源由變壓器提供單一DC電源進入機殼,再由次DC-DC板轉換DC+5、+3.3V
給主機板用,簡化電源系統系統(因為訴求小巧不放標準電源)

网友:
如果不在乎空間,應該一般 PSU 都可以上吧?

楼主:
謝謝樓上的各位 大概了解了 我可以買12v8a ~想說先買顆直接試

手邊沒有電表  因不太懂 也不太知道怎量 殘念....

這台ITX電腦是DIY組裝的 所以沒有型號 機殼送變壓器 是另外買的  那塊電源模組應該也找不到了吧~

是標準的Mini-ITX

那時沒看CPU W數就直接用了 但還撐蠻久的...

機殼上面只有寫廠牌是GELID 找不到型號 附贈變壓器型號如照片 CP-1250

若用外接POWER 主機殼會蓋不上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的各位 大概了解了 我可以買12v8a ~

手邊沒有電表  因不太懂 也不太知道怎量 殘念....

外接一般的power肯定蓋不上

優點
1.便宜
2.好找
3.壽命更長

缺點
1.蓋不上
2.要注意入塵
3.要注意移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的各位 大概了解了 我可以買12v8a ~想說先買顆直接試

手邊沒有電表  因不太懂 也不太知道怎量 殘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08337026

12DCV轉ATX, 一定... 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08337026

12DCV轉ATX, 一定... 找得到!

哇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08337026

12DCV轉ATX, 一定... 找得到!

但他這塊沒CUU四孔 跟SATA硬碟插座@@

网友D:
adapter Watt 不夠大~
你的系統最少要吃90w才夠~

我愛小機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1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他這塊沒CUU四孔 跟SATA硬碟插座@@

一般來說, 如果沒剛好的... 牛會自行改接需要的插頭..
但如果沒辨法DIY, 樓主也只能找同型板子來替換..
原本的板子上一定有型號, Google上查一下, 一定找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apter Watt 不夠大~
你的系統最少要吃90w才夠~

牛愛 Embedded Board...
單電源12V供電, 上頭該有的介面都有...
最重要的是... 因為元件都有挑過... 很耐操!
就效能不會太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apter Watt 不夠大~
你的系統最少要吃90w才夠~

我那顆CPU是  G620 英特爾的  65W  DIY的主機板查的到 但機殼型號(附電源模組)查不到了 上面也沒寫 太久了@@

网友:
那就換機殼吧!

選標準電供的不會多大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 rogerup 君手邊有無電表 (指針 | 數位皆可)?

  有的話可初步檢測變壓器空載輸出電壓, 若 >= DC12V  ...

想請問大神  看到一顆12V10A變壓器 賣家貼構造 請問這種變壓器用料算是好的嗎?? 謝謝

不知為何無法上傳圖片大小限制  上傳到空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請問大神  看到一顆12V10A變壓器 賣家貼構造 請問這種變壓器用料算是好的嗎?? 謝謝

不知為何無法上傳 ...

  這圖片咱好似在境外電商商品頁面瞧過, 不知 rogerup 君是否於國內電商諮詢的.

  由於咱沒購過該規格商品, 也不好評論用料良窳.

  這處 (聲明: 與後述賣場無涉, 僅隨機搜尋而已) 有賣 8A 10A 的供參考.

  痞酷論壇沒有大神啦! 只有 (熱血的) 會員、(熱血的) 管理員罷了, 無須稱 "大神".

网友:
露天打個 12v 90w 去找就可以找到很多。
選個知名大廠的牌子買。

ps:當初我買那台外殼時,賣家的adapter是配另一顆,結果我跑測試時電壓都會拉低到11.0xV, 我還把功率表與整台機器開車去湖口直接找賣家,他才知道他配的那顆不適合電腦用(便宜吧,賣家自己換了料)。他直接拿他姐在用的與機殼同家的陸貨給我,雖然電源在全速跑會有小小的波動,但已算能接受。

個人未來如果有組到這種,一定選配19v的系統。
原因:
1. 19V 線損比較低,熱產生也低些。
2. 全球量大,單價比較低。
3. 19V DC to DC input。插到12v 輪入燒的機會低。12v系統插到19v燒的機會高。
4. DC to DC converter 12V輸出比較不因共載而變動。電源愈穩,系統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圖片咱好似在境外電商商品頁面瞧過, 不知 rogerup 君是否於國內電商諮詢的.

  由於咱沒購過該規格商 ...

謝謝 我在台灣電商看到的  聽說變壓器很多山寨 所以有點擔心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大神  看到一顆12V10A變壓器 賣家貼構造 請問這種變壓器用料算是好的嗎?? 謝謝

不知為何無法上傳 ...

你的原圖檔大約336K,超出系統設定ˊ20Kb範圍.
以後上傳時可以先用小畫家把不要的外圍空白刪除,只留約5mm,還有縮短圖中的連接線等等就可以將圖片尺寸變小,我把它稍為重新整理就縮為約92Kb了.

補充內容 (2018-4-13 06:00 AM):
20Kb 少了一個0,應該為200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 rogerup 君手邊有無電表 (指針 | 數位皆可)?

  有的話可初步檢測變壓器空載輸出電壓, 若 >= DC12V  ...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主機電源模組壞了?但機殼電源模組上面都固態電容不知怎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 ...

接著量轉換板輸出的訊號有沒有正常....或者這麼說好了

標準的桌上型電腦PSU輸出DC+12、5、3.3V電壓給主機板用,
還有額外的PS-ON(開機)綠色、SB+5V..紫色待機電壓訊號.....

你把機器接上12V變壓器之後,三用電錶打在DC或DC20V檔位,
黑筆接觸主機板ATX電源插座的黑線區(GND負級),紅筆分別去
碰觸綠色、紫色腳位,看看有沒有兩組電壓存在...有!電腦才能開機

如果能開機就分別去量測紅色+5V、橙色+3.3V、黃色+12V的電壓輸出
看有沒有太低....

你沒理會我~~~我有建議你用桌機PSU測一下,別修老半天是主機板壞
你就靠杯了....先把故障點釐清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著量轉換板輸出的訊號有沒有正常....或者這麼說好了

標準的桌上型電腦PSU輸出DC+12、5、3.3V電壓給主 ...

謝謝~ 了解  有的 我有拿別的主機power 直插測試過 能開機 不會進入bios後重開機

現在看起來可能是電源模組壞了 ...

那個接主機板20pin 黑色有好幾條 隨便一條都能嗎??  我是接好主機板開機後 用三用電表量他沒錯吧??

第一次用電表不太懂 抱歉= ="

因為我無法單獨啟動電源模組電源 好像一定要接著主機板 他才能啟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 ...

理論上,可能沒壞.

不過我之前量過一個例子,那顆變壓器是輸出9V,D-LINK分享器用的
電表量測數值跟標示電壓相符,理論上沒壞,然而,在示波器上,輸出波形不穩定
雜訊一堆,當然,那顆壞的也很簡單,就是輸出濾波電容不良.

黑線是接地,黃色線是12V,紅色是5V,橘色是3.3V
量法,你可以電表負極接黑線處,或是找主機板上面鎖螺絲孔的那個也是接地
電表表筆紅色就接在你要量測的電壓線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 ...

空載還是有負載情況下量的?空載量的不準,至少要有1A以上負載才能確定變壓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論上,可能沒壞.

不過我之前量過一個例子,那顆變壓器是輸出9V,D-LINK分享器用的

了解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載還是有負載情況下量的?空載量的不準,至少要有1A以上負載才能確定變壓器是否正常。

插變壓器頭直接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著量轉換板輸出的訊號有沒有正常....或者這麼說好了

標準的桌上型電腦PSU輸出DC+12、5、3.3V電壓給主 ...

剛剛量一下 黃色12V 他一開機是11.68~11.72 然後到BIOS重開機 他就掉到10了

CPU 4PIN電源也是 有出現12 但馬上跳11.68 >最後10 9重開機

一開機低於12   11.68~11.72   這樣算是正常還不正常呢?

其他紅橘一開機都差不多5.多  3.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 ...

  rogerup 君的疑問, 以上會員都幫忙說明了.

  不知新的大電流變壓器購買了嗎? 若新品沒問題的話, 或許相關問題皆能迎刃而解.

  若是電源板故障, 也別以為新大電流變壓器白買了. 因為就算修好 | 新購電源板, 還是要換新大電流變壓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著量轉換板輸出的訊號有沒有正常....或者這麼說好了

標準的桌上型電腦PSU輸出DC+12、5、3.3V電壓給主 ...

有啦,a大,他有用電源直插板子去測試開機,所以才說是電源部分壞掉.

所以問題又回到原點,到底是變壓器的不給力,還是旁邊那一小塊DC-DC轉換版的不留戀.

話說,既然那個變壓器有可能掛點了,我在想能不能惡搞一下
把那個變壓器電源線這邊解焊,然後做個轉接線
變成   主機板DC-DC板----圓孔插座 ----  電腦大4PIN電源頭  --  PC電源供應器
直接用PC電源供應器去送12V進來,這樣就能測試了.

嗯....爆了請別找我   我只這樣玩過用電源供應器去推汽車打氣機那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一下 黃色12V 他一開機是11.68~11.72 然後到BIOS重開機 他就掉到10了

CPU 4PIN電源也是 有出現12 ...

似乎12V有問題~~~它不穩電腦都不用開機了...CPU靠+12V轉換核心供電的

你最好重買一顆外接12V變壓器....安培數大一點的沒關係......原本那顆或許
被你超載使用久了有問題....

你最好研究一下新ITX小機殼一組成本要多少...搞那麼多萬一成本高不如換機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了解  有的 我有拿別的主機power 直插測試過 能開機 不會進入bios後重開機

現在看起來可能是電源 ...

沒錯!~黑色都是GND則一使用....

開機運作有負載才能知道電源輸出是否異常,空載沒有負載在上面
數字絕對會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啦,a大,他有用電源直插板子去測試開機,所以才說是電源部分壞掉.

所以問題又回到原點,到底是變壓器的不 ...

感覺他買新機殼會好一點....空間大些散熱好些,能用接近標準化的PSU
成本卡低....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  我買了新變壓器 還在路上~  想說直接換一顆來測比較快...

這機殼確實超小的 硬塞可以塞兩顆2.5硬碟 ..

找到機殼型號 SURELINK 旭凌 minitix彩繪機箱

當初只跑動物機加客廳影音用而已 所以就故意找很小省空間的~

但那時沒管cpu是幾w就直上了...    lol

网友H:
基本上那個機盒是給更小瓦數使用的,裡面DC to DC模組也是,撐不了65W的CPU。
空間與散熱都是問題,建議還是用主機板內建CPU的板子。

而且DC to DC模組的12V都會不夠Amp,
以整機最高95W (65W的CPU),你要用到120W的DC to DC模組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覺他買新機殼會好一點....空間大些散熱好些,能用接近標準化的PSU
成本卡低.... ...

沒錯,
這是最省錢、省事、省時間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那個機盒是給更小瓦數使用的,裡面DC to DC模組也是,撐不了65W的CPU。
空間與散熱都是問題,建議還 ...

網上找到說明書照片

它這家機殼可以選擇 5A 8A 10A的變壓器 但我沒看就買附5A的~只是很神奇還撐了超過5年

他上面寫不能裝超過100W的CPU~

網上轉載 電源模組用料照~

网友E:
所以現在確認主機板系統端是好的,是供電端出問題~~
1.原本的外接變壓器超載使用肯定會壞.....運氣好你換了
變壓器就正常了(因為超載所以零件耗損)

2.內部那塊DC-DC電路壞....買的到相同的換最好,買不到
你就得換機殼....裡面的電容可能都老化了,你會用烙鐵拆
焊嗎?.....假如不會又沒相關設備你打算為了喝牛奶養頭牛
嗎?

還是一句....買個四四方方可以用標準POWER的mini-itx機殼
換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現在確認主機板系統端是好的,是供電端出問題~~
1.原本的外接變壓器超載使用肯定會壞.....運氣好你換了 ...

現在等新的變壓器來 若還是不能 就會換那種可以放一般POWER的ITX小機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現在確認主機板系統端是好的,是供電端出問題~~
1.原本的外接變壓器超載使用肯定會壞.....運氣好你換了 ...

我如果說乾脆在外殼上面鋸個洞把線拉進去不知道會不會被打 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等新的變壓器來 若還是不能 就會換那種可以放一般POWER的ITX小機殼~~

一開始你用錯機殼居然也讓你用好幾年,現在壞了也算有賺到了
這個機殼是給系統單晶片等級電腦用的,別說電源問題夠用否,
光散熱可能也會很吃力,因為設計上沒包刮高溫度的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如果說乾脆在外殼上面鋸個洞把線拉進去不知道會不會被打 XD

不會,你幫忙出點錢買機殼

网友D:
我來解釋一下這種常見的現像:

可開機,開到固定時間就reset~
可開機就可簡單來看基本電壓都到了。
這種問題就是power on 上來時 cpu 跑低速。
跑到 POST 後固定點就 reset ~
換個 power supply 就好~
簡單來說就是瓦數滿載壓降過大。然後 cpu 供電不足。
筆電上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會,常見的超級電容快壞了也會造成 cpu 供電不足而一直重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如果說乾脆在外殼上面鋸個洞把線拉進去不知道會不會被打 XD

XD 好像也可以 但POWER放在外面挺醜的 且有電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解釋一下這種常見的現像:

可開機,開到固定時間就reset~

了解 專業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開始你用錯機殼居然也讓你用好幾年,現在壞了也算有賺到了
這個機殼是給系統單晶片等級電腦用的,別說 ...

是阿~  但還好這顆CPU不太熱 之前看軟體溫度都在40幾度~~~~ 那CPU散熱器我有換好一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D 好像也可以 但POWER放在外面挺醜的 且有電磁波?

嗯啊,主要原因是太醜
所以我們可以再拿個鐵盒把電源跟機殼裝進去預防電磁波 (大誤)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下  今天買了三用電表~ 量原本12V電壓器 數字是寫 12.32 這樣表示變壓器沒壞吧??

所以應該是我的 ...

樓主您有鐵槌或磚塊嗎,把變壓器外殼敲開,看看輸出緩衝電容是否長大了

這裡出事會有空載電壓正常,上負載就起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樓主您有鐵槌或磚塊嗎,把變壓器外殼敲開,看看輸出緩衝電容是否長大了

這裡出事會有空載電壓正常,上負 ...

沒拆過也  感覺很難拆  我直接買新的變壓器看看了@@

楼主:
今天新買8A變壓器來裝 不會重開機了 確定是變壓器壞了~  感謝樓上幫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