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pple Mac PRO NoteBook 喇叭不專業維修~

楼主(2018-04-08):
Apple Mac PRO NoteBook 喇叭不專業維修~

Apple MacPro正面

Apple MacPro正面

Apple MacPro背面

Apple MacPro背面

拆開底板

拆開底板

Mac Pro主機全貌

Mac Pro主機全貌

本次苦主-喇叭主體

本次苦主-喇叭主體

維修用主角-橡皮筋

維修用主角-橡皮筋

裁剪-橡皮筋至適當大小

裁剪-橡皮筋至適當大小

完成後用熱熔膠固定-完工

完成後用熱熔膠固定-完工

网友:
您這樣子用,喇叭的 鼓紙(中間那片圓圓的)就不會震動了,可能聲音會有影響,建議用打包用的膠帶,中間挖一個圓圈(小於鼓紙)貼上去,接合處再用強力膠補上,這樣聲音的影響會小些。

楼主:
嗯!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A:
版主沒先說明喇叭有什麼問題,

就開始後續的圖文敘述,

讓一般人看得不太懂。

一條經過處理過的橡皮筋,拯救了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沒先說明喇叭有什麼問題,

就開始後續的圖文敘述,

喇叭的問題應該在第6張圖,懸邊爛了,大的喇叭懸邊有的買,這種超小型的就只好DIY一下,加減修修,要不就更換整顆也可以,以前國中剛畢業時到過大溪的百音電子做過,剛好是分在做鼓紙的,也是滿滿的回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的問題應該在第6張圖,懸邊爛了,大的喇叭懸邊有的買,這種超小型的就只好DIY一下,加減修修,要不就 ...

感謝大大補充,根據關鍵字查詢,

原來懸邊是影響音質的因素之一,

學到一些小知識了。

楼主:
嗯..不好意思!沒寫清楚~故障原因是筆電的喇叭破音~拆開檢查發現喇叭用久了鼓膜脆化了..
參考一些資料後實地操作修復一次~DIY後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