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變頻冷氣FTKS20DVMT/RKS20DVMT電路問題請教高手~~~~

楼主(2018-04-08):
請教各位電路高手~~~大金變頻冷氣FTKS20DVMT/RKS20DVMT電路中有3個部份看不太懂?

第一:如附圖中表示1中MRM10繼電器跟MRM20繼電器只是負責導通交流電用,對嗎?那為什麼MRM20繼電器還要串接一個電阻??
第二:如附圖中表示2中此迴路是做什麼用??接交流電又接到電容又接到直流電容??
第三:如附圖中表示3中,DB1+跟DB1-最大DC50V,不是應該220V交流進來經過橋是整流後會變成220 x 1.414=325V DC嗎?

感謝各位耐心看完~~~~謝謝

大金冷氣電路板1

大金冷氣電路板1

大金冷氣電路板2

大金冷氣電路板2

网友:
第一:如附圖中表示1中MRM10繼電器跟MRM20繼電器只是負責導通交流電用,對嗎?那為什麼MRM20繼電器還要串接一個電阻??
就是緩起動電路.防止瞬間大電流.還有就是就是當啟動完成後.另一個繼電器導通增加效率

网友A:
第三:如附圖中表示3中,DB1+跟DB1-最大DC50V,不是應該220V交流進來經過橋是整流後會變成220 x 1.414=325V DC嗎?
他說當電源沒接的時候.要小心要低於50V才會安全.不要碰到電路板.當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如附圖中表示3中,DB1+跟DB1-最大DC50V,不是應該220V交流進來經過橋是整流後會變成220 x 1.414=325V DC ...

感謝MAXcar大大解說~~~~~

我現在遇到問題是啟動時量HR2 跟 HN3為AC170V , DB1+跟DB1-為DC 240V , HL2 跟 HN3 為 AC230V
是MRM10繼電器沒啟動嗎?

网友A:
HR1跟HN3 沒AC230V就是MRM10繼電器沒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1跟HN3 沒AC230V就是MRM10繼電器沒啟動

maxcar 大神~~~~
HR1跟HN3量是約AC170V,所以是如你說的MRM10繼電器沒啟動嗎?

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