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電鑽不動了 , 更換無段開關過程分享

楼主(2018-04-08):
電鑽突然不動了 , 檢查發現是無段開關內卡點斷裂無法正常動作
更換FA2-4/1BEK 左右轉調速無段開關

楼主:
過程中我有接錯線路 , 按下開關後電鑽發出嗡嗡的聲音 , 但是不會轉動或是緩慢轉動 , 這時必須檢查線路是否正確 , 如果零組件都是正常的 , 只要迴路有通應該是都會轉動 , 還有組裝好要測試電鑽轉動時還是要把螺絲做完全組裝 , 據說如果沒組好就按開關 , 定子跟轉子容易會有發生掃膛的可能

网友:
開關要那裡買

楼主:
一般白牌用的大多都是這個 , 奇摩 / 沒屋頂 / 淘寶 都有 , 我是先拆看電鑽原本是用FA2-4/1BEK , 所以用這當關鍵字去找就一大堆 , 有的都長的很像 , 或是料號有點不同 , 確認好規格再買

我是在露天買這個              東成J1Z-FF03-10A電鑽FA2-6/1BEK=FA2-4/1BEK電動工具開關 適用 橘黑B款

沒權限發連結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2585096770
前面加    http:

网友A:
這照片是實物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照片是實物拍的嗎??

有的淘寶抓的 , 如果不能po的話我再補上自己的
註明說明都是自己做的 , 電鑽那個好像是東歐的部落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淘寶抓的 , 如果不能po的話我再補上自己的
註明說明都是自己做的 , 電鑽那個好像是東歐的部落格的 ...

版規有規定需是自己拍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規有規定需是自己拍攝的…

了解 , 我拍自己的再改過

................好像不能把圖刪掉 , 沒有編輯的地方

可以請板主幫我整篇刪掉 , 我再去拍照再發過好了 ,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 我拍自己的再改過

請重發完後再請我刪掉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