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偉訓 HEC-400TA-2WX 上電後馬上斷電,剩下5VSB,棄修(附上查修過程)

楼主(2018-04-09):
廠牌:HEC(偉訓)
型號:HEC-400TA-2WX
狀況:觸發後(PSON)馬上進入過壓保護(0.1~0.5秒左右),各路電壓只剩下5VSB有輸出
銘牌:
電源供應器內部:

此電路為全電壓第一次維修,趁這次了解一下電路

先看電源輸入端

沒錯全電壓都是一顆大電容
……………. 不對啊?
輸入110V 經過倍壓,可得220V
但是輸入如果是220V,再經倍壓電壓也太高了吧?
而且倍壓要電容和二極體組成啊!
莫非電路會判斷110V 和 220V 電壓 ?

還是先繪出電路圖
此為輸入部份的簡圖
哈!看出端倪了.
原來有昇壓成份存在
尋線查一下,昇壓電路有一開關, 在未啟動前, 大電容的電壓, 是由輸入電壓經橋式,再過上方的二極體,再到電容,未啟動昇壓電路.

再查一下 Goole 此電路的名稱.
哈哈哈~~~~ APFC

斷電問題由過壓保護引起的

查一下站上的帖子, 由cremaker 大大發表的”[其它] Enhance Atx-0135G 5VSB 過高,無 PWON”中指出, 電容老化之後會產生電壓上昇, 換一下電容

通電後---------------------------不行,問題一樣

再來!
聽說電壓是由 TL431+光耦合 控制的
換一下 TL431 和 光耦合

通電後---------------------------不行,問題一樣

再來應該是大家說的硬的了
看一下電源保護IC

……. 突然想到, 是電壓過高, WT751002 才進入保護的, 而且 PG 的閃了一下, 跟保護 IC 應該無關了

再來,不才的我之前發現一個問題, ATX電源供應器, 輸出端都會並聯一顆電阻, 阻值大小不一定,那時候想,是怕電源供應器功率太高,耗一些電來增電費的喔!
天才的我,當然是拆了,通電後……………, 我知道為什麼要加裝電限了” wish大大 有提過,是洩壓電阻”,如果不裝的話,一開機的突波會讓電源保護IC瞬間過入保護,停止輸出.
有方向了,再來
…………. 這顆電源的12V輸出好像沒有洩壓電阻?? 會不會設計的人沒加上去 ???
當然加上去了,客氣什麼

開機了
………………………………………, 還是不行, 這.........
人說打斷手骨顛倒勇, 不管了再來
既然這樣就從電源保護IC下手
既然有突波,就……….

哈哈我太天才了, 3.3V, 5V, 12V 直接並上電容
上電了…………………………….一樣,…..怪了?
算了,這還難不倒我,再來

再加上電容穩壓, 我就不信
上電了,………………………YA, 總算給小的薄面了

雖然電壓一直在上昇,爭取時間差
暫時的12V輸出

暫時5V輸出,電壓好像明顯偏低

再回頭查一下 WT751002 文件

12V如果12.8以上就可能進入保護,看來沒處理12V輸出成穩壓是不行了

又是不才的我,剛初玩一個Boost電路,發現如果驅動不良會引起突波
方向又有了,再來吧

先查一下主線圈部份的電路圖, 沒看過, Google 一下.

雙開關順向式轉換器, 長知識了

也查繪一下,MOS驅動部份

這裡順便提出, 電容是通交流,隔直流的, 想像中驅動的波形應該是這樣子的

但是,要驅動MOS不能這樣用吧!但是之前看的電源供應器就是以這種方式驅動半橋的.
問題出在那裡? 再 Google一下.

哈哈,我懂了,原來是控制RC的放電時間,使輸出接近方波,經驗值+1

那麼這查這兩顆耦合電容, 就是方向了,再請下來量

啊! 這下悶了,兩顆容量一樣,不小心噴掉了一顆,只能從廢板找一顆同容量裝上去了.
問題當然是沒解決
算了,了解一下驅動IC

上圖標明PIN腳,下圖會用到

查看看PWM部份

面包板測試
VCC 上 15V

Vref 有 7.5V 輸出

有震盪波形

據說Vfb加2.5V, PWM_OUT 會有波形

真的有波形輸出
驅動板我有跑過一遍,控制的輸出電壓應該是

再來看看 保護 IC WT751002 的部份電路

再查查功能表

再列一下PGI的產生電路

所以WT751002 應該是使用 PGI > 1.2 這一區

再測試上電看看, 輸出消失時 FPL_N 為高電位,表示WT751002 IC有動作

這就是主變壓器停止輸出的原因

那就看看 FPL_N 何時產生的
直接將 PGI 接地

使用了以下的功能

上電了
FPL_N 處於高電位, 這代表了, 有 OV(過壓) 的情形
畫一下,12V 的穩壓控制圖

啊! 考倒我了, TL431 VRef是用兩路並一路, 外加斜率補償
不管了,看看補償部份

我有拆下來量, 都有數值(問題不在此), 只是不知道是那一張圖,就不貼了

再看12V 電壓控制部份, 連著 PGO, 所以 PGO 異常也不引起輸出異常
查一下WT751002 原廠供的電路

PGO 原廠有上拉電阻, 此電路少了這部份是不是省略了 ?
查一下其他的ATX電路圖, 上拉電阻可用 1K歐姆
找一顆加上去, 加在5V 輸出上

上電了…………………..一樣不行
換個地方, 換加在5VSB 上

上電………………..還是不行

查到這裡有頭腦整理一下,繪一些相關電路(草圖)

12V供電電路

5V供電電路

3.3V供電電路

驅動小板 PWM OUT 到 驅動變壓器

TL431位置及相關功能

再往下查修
既然 12V 和5V有高低腳,那麼從此線圈下手
此為磁放大器電感,裡面有 5V, 12V, -12V 的線圈

測得的電感值
我是從其他變壓器拆一顆跟著圈數繞, 與上列差不多

再來 5V 只剩下 4.8V, 3.3V 的是由5V分出的, 查一下3.3V 的磁放大器線圈

測量值
有8.X uH

到此也不管那麼多了

直接用 50uH替換
上電了………………………..穩定了

但輸出電壓還異常

拍一下各路輸出
12V

5V

3.3V

-12V

PG電壓

5VSB電壓

其實拆下3.3V的磁放大器電感有發現一點點燒焦,其他的線圈會不會就不知了.

以上問題電感反覆2變以上測試,確定有問題
電壓不平衡大概只剩線圈了

累了,不再往下查了, 已花了太多時間

ps.此類問題 Ken-mkII 大大有遇過, 狼大有詳細的解釋,有興趣可翻看看.

网友:
給你超給力,好久沒看到這麼讚的了!!

网友:
感謝您的發文及深究, 辛苦了...

楼主:
這顆是要查出問題發維修文的, 也是第一次認識APFC
網路上好像很多人都查不出來,就棄修
趁連假,找出問題點(電感)給pigoo當資源
因為這顆power我是不會使用(用不到400W那麼大),所以修到此會的人就知道問題所在
5VSB電路網路資源太多就不列出了
有錯誤請各位大大指正,謝謝觀看

网友:
你可以將低壓側5V的二極管更換成內阻低的試試看,我遇過二極管內阻過大導致壓差過大的

网友A:
超有毅力, 不輕言放棄的精神, 又多學習到 PSU 各電路的構造原理及查修方法, 感謝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有毅力, 不輕言放棄的精神, 又多學習到 PSU 各電路的構造原理及查修方法, 感謝您了。 ...

放棄就什麼都沒有了!
專心修一次, 得到的知識就可以用好幾年了

网友:
追根究底的精神很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