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野狼125異常振動維修

楼主(2018-04-09):
小弟20多年老野狼從去年11月後會有異常振動,3,4檔特別明顯,像騎在跳動路面上一樣,再加上會吃機油,1000KM 250CC,推測變速齒輪跟活塞環萎了,這陣子逐漸備料,趁放假來修車

前面的大多沒拍,就是拆油箱坐墊排氣管腳踏桿之類,下引擎前先把發電機插頭拉出,這個要拆電池架才有空間

拆空檔燈線,開關軸心有個洞(綠線),紅色箭頭墊片後面有彈簧可以壓下(不要壓藍線開關軸心),壓下後可抽出電線

引擎下面先架好頂高機,把所有固定螺絲拆掉,再逐漸放低
下來了

拆發電機蓋

小弟發電機激磁線圈短路了,換上新的,順便刮除舊墊片

拆天柱螺絲

拆汽門座固定螺絲跟鏈條張力片螺絲後拉出汽缸頭跟汽缸

上次修車的車行搞丟1個定位鞘跟墊圈

用電動板手下轉子螺絲

上特工下轉子

這個一定要用電動或汽動版手,否則拆不下

下啟動齒輪

小弟的張力片磨到吃溝了,換新的

另一片完好,正時鏈條比對長度沒延長,反正都買了,組裝時全換掉

用衝擊起子拆CASE螺絲,電盤側9枝,離合器側2枝,拆掉後用橡膠槌用力K分開CASE
打開了
箭頭墊片要收好

拆下張力調整器,裝上新張力片

很多人這里卡關,小弟也搞了半小時,最後先全部裝上,但是彈簧不先勾上(紅色),螺絲鎖個3-4圈就好,彈簧再用一字起從綠線施力,推到可以勾住張力臂,車廠應該是用鉤子去拉彈簧

變速叉,C字是主軸用,有字面向上(引擎側躺,電盤面向上)

變速叉,R字是副軸用,有字面向下

抽出變速叉軸可以移出變速叉,再把副軸整組拿出

主軸小弟只拆1,4檔齒輪,其他2檔齒輪看來還好,拆主軸必須拆離合器,小弟只求解決問題就好

主軸1,4檔齒輪跟副軸全組換上網購殺肉品,變速叉小弟的舊品竟然比網路買的還厚,繼續沿用舊品

空檔燈感應片換新,畢竟拆到這裡才能換,不要省這個

上CASE墊片,說到這裡,正廠零件經銷商還拿錯料(上面),這個應該是沒電發車用的,還好小弟有買副廠大修包

應有盡有

小弟的活塞1,2環萎了,機油都吸進燃燒室

野狼很詭異,活塞環沒有正反面之分,所以沒有記號,拆下的也一樣

上新活塞環,油環接合處成W字

一樣1環.2環.油環上.油環下分別對正天柱1.3.2.4後套上汽缸

上張力片

另一側張力片必須把洞對正汽缸頭螺絲孔再上螺絲

對正時,電盤T跟缸頭固定螺絲還有正時齒盤記號跟2顆齒盤螺絲需對成一直線

小弟的汽缸墊片是副廠的,感覺比原廠厚,張力臂放到最鬆了,正時鏈條還是拉很緊
所有墊片安裝時小弟都有上墊片膠,一條跟中號白人牙膏一樣大,盡量給他用

組裝後試車,原有異常振動已經沒了,感覺也比較有力,再騎個一陣子看會不會吃機油

楼主:
拆下的齒輪看不出有異常,也沒有缺齒,為何會有異常振動還是不知道

楼主:
野狼上下引擎最好有吊車或是A型吊架,小弟上引擎也是搞了很久,最後是先在車架下放好頂高機,引擎抱上去請女王扶著,小弟再調整頂高機直到汽缸頭吊孔跟車架吊孔吻合,插入螺絲後再來搞其他部分

做這個根本是在鍊體能,沒有助手只靠老闆1個人的車行都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楼主:
小弟也是不想修到這裡,一開始以為振動是後輪軸心軸承或緩衝塊萎了,更換備料後症狀仍未改善
振動左腳比右腳明顯,在3.4檔40KM/ H最明顯,震到放手騎車子會倒,50KM/H以上震動會減少,但還是很明顯,打空檔或是拉離合器異常振動就消失,因為這是小弟唯一的代步車,真的掛了小弟就頭大了

為了修這台的總花費
火焰版手800
發電機線圈,活塞環,CASE跟發電機墊片,空檔感應片2610
電盤特工及4爪套筒350
殺肉變速器組(含主軸及齒輪,副軸及齒輪,變速ˋ爪跟軸,變速鼓)1000
正時鏈條250
大修包150

其他都是原本就有的工具

雖然小弟的車已經破12W KM,引擎內可以檢查到的軸承都是好的沒有異常磨耗,缸頭因為8.5W KM時車禍換過殺肉整理品,賭他沒問題
汽缸因為送搪缸店要1星期才能回來,等下次缸頭必須處理時再去借台代用車後跟汽缸一起搞

想拆到曲軸建議一定要有電動或汽動版手,否則拆到一半不上不下就頭大了,拆下時注意引擎內所有的墊片不要遺漏不要掉,小弟特別把空紙箱拆開鋪在地上,零件一個一個排好疊好

小弟因為自己一個人修,很多相片沒拍到,拍照都必須脫手套,眾前輩如有覺得步驟或程序對不上的地方小弟再回復

网友A:
能體會少拍照片 手油的 頭腦要跑分解圖 還要跑邏輯眉角
振動也許鏈條太鬆或軸承吧 軸承一點點公差就差很多了
不過會拆到這樣我一定全換軸承及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體會少拍照片 手油的 頭腦要跑分解圖 還要跑邏輯眉角
振動也許鏈條太鬆或軸承吧 軸承一點點公差就差很多 ...

不過小弟還是無法解釋為何副軸全換震動就消失,小弟沒有滑槌,再加上沒拆離合器曲軸跟主軸下不來,軸承等下次拆引擎再考慮
油封上次進機車行換曲軸箱左殼已經換過了,目前才用40000km,應該還能撐
內外鍊小弟都檢查過,沒有過鬆或變形,1,2檔幾乎沒有異常震動,所以當初軸承不列主犯

補充內容 (2018-4-10 09:02 AM):
小弟的異常振動頻率大約1-2次/SEC,感覺很明顯,好像腳踏桿本身在震,反而握把跟坐墊感覺緩和許多,再加上在3.4檔40KM/ H最明顯,所以鎖定變速器問題

楼主:
這是手冊寫的

這是活塞環製造商網站資料

都不知道要相信誰

楼主:
小弟的引擎號碼是EH開頭,Q大您應該了解,絕對是20年超過的骨董,上個月冷車發動驗車,CO 2.5 HC 800
雖然偏高還是能過5期標準,小弟不贊成目前政府用淘汰取代維修的環保政策,用這樣拼經濟會不會太小人

网友B:
汽缸送搪缸店搪缸,活塞跟活塞環需重配,
價格及品質 倒不如選外廠新品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缸送搪缸店搪缸,活塞跟活塞環需重配,
價格及品質 倒不如選外廠新品划算 ...

請問野狼汽缸跟缸頭外廠新品品質可靠嗎,GY6社外品汽缸跟缸頭品質網上風評實在不怎樣

小弟看網拍,野狼分離式缸頭新品含汽門組及凸輪軸(雙滾珠軸承)2800,以價格而言是滿具競爭力,就是不知品質如何

网友C:
異常振動或許是發電線圈造成的,3.4檔時轉速較低電量不足點火
或許換上故障的線圈就可以得知結果~~~依照您所說的情形個人猜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的引擎號碼是EH開頭,Q大您應該了解,絕對是20年超過的骨董,上個月冷車發動驗車,CO 2.5 HC 800
雖然 ...

你有改直流點火齁 冷車還能過五期
環保這議題每個人觀點不一樣 從二行程到噴射時代
未來可能是電動時代 都是以空污為出發點
當然不可能淘汰取代維修 因為我們老車標準在三期 能過五期還有什麼資格讓我們換
耐不耐用就靠實驗精神來實驗了 噪音應該會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異常振動或許是發電線圈造成的,3.4檔時轉速較低電量不足點火
或許換上故障的線圈就可以得知結果~~~依照您 ...

不可能 短或斷路 受磁力影響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改直流點火齁 冷車還能過五期
環保這議題每個人觀點不一樣 從二行程到噴射時代
未來可能是電動時代  ...

Q大您怎麼看出來的,小弟有改直流點火,當初會改是因為低轉速容易熄火,原因是發電機激磁線圈層間短路導致點火發電量不足,換發電機太麻煩了,改直流點火比較快

會冷車驗車是因為輪胎破了,換胎順便驗車,好死不死機車行缺料,等了快1小時換好胎才驗,原本熱好的車都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異常振動或許是發電線圈造成的,3.4檔時轉速較低電量不足點火
或許換上故障的線圈就可以得知結果~~~依照您 ...

點火問題引擎會喘,小弟症狀是腳明顯感到震動,很像齒輪打齒輪的感覺

而且低轉速反而振動減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野狼汽缸跟缸頭外廠新品品質可靠嗎,GY6社外品汽缸跟缸頭品質網上風評實在不怎樣

小弟看網拍,野狼 ...

台廠 X輝 汽缸算不錯, G4 G5 我都用這牌子
如果是GY6要用三陽原廠(1100元)

网友:
這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
索取"字"版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體會少拍照片 手油的 頭腦要跑分解圖 還要跑邏輯眉角
振動也許鏈條太鬆或軸承吧 軸承一點點公差就差很多 ...

以前我也是這麼想
但有些東西原車部品好像就是比較耐用
之前換corolla 1.8的正時皮帶
也是把所有週邊會拆到的全換
水幫浦、凸輪軸油封、正時惰輪、汽缸蓋墊片、火星塞墊片等
結果水幫浦拆下來漂亮的跟新的沒兩樣  到現在還在當備品
最慘的是凸輪軸油封 換完之後不到一個月開始漏油
後來為了這個漏油又拆了兩次 但問題都還是沒解決
到現在已經懶的理他了 要解決可能要連凸輪軸整隻換掉了
所以現在一直很後悔手賤去動了那個油封

楼主:
這是TERCEL的分解圖,裝這個凸輪軸油封應該不用特工

1.8冠美麗應該是美規進口車,會不會材料行把美規當作日規拿料,一個公制一個英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Q大您怎麼看出來的,小弟有改直流點火,當初會改是因為低轉速容易熄火,原因是發電機激磁線圈層間短路導 ...

線圈都燒成這樣不是沒充電不然不能點火
怠速穩定也是驗車關鍵 加上妳又是化油 所以不難猜

网友D:
樓大
拆修前,不知有沒有先考慮幾個方向
1. 先打過缸壓,或燃燒室密封度測試
2. 抖動問題,考慮是否為離合器損耗之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大
拆修前,不知有沒有先考慮幾個方向
1. 先打過缸壓,或燃燒室密封度測試

1考慮過買缸壓表,因為不符成本效益放棄,而且拆修前平均油耗40km/hr,缸壓問題應不嚴重
2.離合器接觸磨擦不足,機油會有明顯燒焦味,而且小弟的異常震動很像騎在跳動路面,或是鍊條驅動齒輪因為嚴重磨損造成邊轉動邊跳齒的感覺

DIY的問題是診斷時惟一的資源就只有對原理的了解跟經驗,聽說美國有自助式修車廠,工具應有盡有,計時收費

離合器磨耗抖動是速克達後輪離心離合器萎了的症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TERCEL的分解圖,裝這個凸輪軸油封應該不用特工

1.8冠美麗應該是美規進口車,會不會材料行把美規當 ...

拿錯材應該是不會 因為當初只有進美規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日規的材料
而且一共換了三次 總會有一次拿對的吧
都不同材料行拿的
只是現在沒有所謂的原廠材料了
怕副廠材料公差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副廠材料造成凸輪軸本體磨損
暫時先放著吧 最近沒空理他
等下次換正時皮帶了再研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考慮過買缸壓表,因為不符成本效益放棄,而且拆修前平均油耗40km/hr,缸壓問題應不嚴重
2.離合器接觸磨擦 ...

建議您
將直流點火,改回原本點火設計
因為搜了一下網文討論
提到它(直流點火),有bug

也有人反映改直流點火後
出現抖動問題
改回原始設計即完解抖動困擾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您
將直流點火,改回原本點火設計
因為搜了一下網文討論

多謝提醒,小弟車上的直流點火CDI已經用了7年,一直都用的很順

這次會換發電機主要還是因為CDI早晚會掛,到時換回交流的就又能上路了

网友:
果然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