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Switch10E如何充電

楼主(2018-04-09):
先來看看外觀照跟正面照特寫

右側照由上至下是電源開關,音量,WIN開關

左側由上至下是記憶卡,耳機,HDMI,USB(手機是兼充電孔,這台有沒有不知道)

底部(與鍵盤連結的位置)

GOOGLE賣場的充電器

看看左下,怎麼是小圓孔的插頭?找不到小圓孔在那兒啊?
條碼上的製造日期是2016 04,這台是剛在朋友的回收廠拿的,當然是只有機子本身,沒有充電器(就算有也是慘招毒手,電線剪下,敲開拿線路板賣錢,最好的結果是只有剪了電線還來不及敲)。

開機測試是顯示電池電力過低,(所以充了電就完修?)沒那麼簡單,要不人家會拿去賣回收,翻來覆去的看了很久,大概是從平板的USB充吧?電插上了電壓也調高了(5.7V)還是沒反應。

底下鍵盤拆開,裡面藏了一台500G的硬碟,(這不是重點,所以沒拍照)

重點就是找不到該如何幫他充電,各位大大請指點迷津,感謝。

网友A:
應該是跟手機一樣,用Micro USB充電。

网友B:
看看micro SD讀卡機旁、是不是電源孔,

网友C:
https://youtu.be/mme6tbm_tIA

一樣嗎?? 用USB孔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跟手機一樣,用Micro USB充電。

如果是Micro USB充電,那可能是裡面斷線了,問題是GOOGLE賣場,所謂原廠充電器是DC插頭,機子圓孔中間要有一根圓柱的那種,所以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icro SD讀卡機旁、是不是電源孔,

micro SD讀卡機旁,那個圓孔是耳機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youtu.be/mme6tbm_tIA

影片中那台跟我撿到的這台有些不一樣,他右側電源開關上有一個圓孔,推測是耳機插座,而我撿到這台耳機插座在左側,位在記憶卡插槽下方,我有貼上圖片,最有可能是此機種同一型號有多種版本,這台可能是USB充電,裡面斷線或已經電池保護不給充,YOUTUBE上教導的拆機方法也跟我這台有些出入,我還不敢下手拆機,萬一搞壞觸控面板就謝謝了。

网友D:
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小圓孔充電--->是 switch 10 舊款  不能用USB充電被罵翻 ;  switch 10e 新版能用MICRO USB充電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2&t=4400187

-----------------------------
你在" GOOGLE賣場的充電器 " 這個大概是看到  switch 10 舊款
我想 你這台  switch 10e  應該是 MICRO USB 接頭 壞了錫裂 之類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小圓孔充電--->是 switch 10 舊款  不能用USB充電被罵翻 ;  switch 10e 新版能用M ...

GOOGLE到資料是說鋁質外殼,而這台是塑膠殼,可能是新版,USB不能充電或許是斷線或是保護,明天跟朋友商量一下,拆壞不負責,但500G的硬碟我是一定要滴。

网友E:
https://tw.answers.acer.com/app/ ... 78833956.1523273136

ACer官網上顯示是用USB充電的,所以找到的圖片賣場等應該都是舊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tw.answers.ac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36726#_ga=2.259406730.1878595197.1523273136-1678 ...

應該是已經有斷線或是進入保護,明天知會朋友後再來拆機,看起來有點不好拆(沒有螺絲),如果是從正面來拆怕先弄破觸控板。

楼主:
終於還是忍不住內心的掙扎與手賤,拆了....

左邊有排線是原先直立時的右側,電源開關,音量,WIN開關。

右邊有銅箔蓋住的是讀卡機,耳機孔,HDMI,USB,想看看有沒斷線還要拆銅箔,先量電池只剩3.6V,先接條線直接充看看吧。
有結果在上來報告。就這樣...

网友F:
MICRO USB 接頭 壞了,
很多手機或行動電源用久了,
都是壞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RO USB 接頭 壞了,
很多手機或行動電源用久了,
都是壞這裡..

維修中,電池量一量還有3.6XV,剛剛先用手機電池萬能充(不分正負極的那種)充了一下,量了有3.66V,給她裝回去,電表直接量電池接線與機子連接處,然後插上USB充電電線(充電電壓狠心提高到6.6V),發覺電壓提高到3.88V,耶...可以充了嗎?看看電源開關上亮了橘燈。

先充個幾小時看看會不會開機吧。

有撿到過幾台很舊的單核心的平板,發覺都是電池充電不良,有跟學姊買的降壓模組,有附帶電壓顯示,都要將充電電壓提高到5.5~5.8V左右才能正常充電,充飽電使用的時間也都是在一到二小時之間,所以這台就算充飽了大概的使用時間也不會超過兩小時吧。

話說撿的也只能這樣,電腦已經用不完了,平板喔!玩玩就好。

楼主:
開機了,電力24%,距充飽電力還要5小時以上,這台的問題應該就是充電不良吧,一般的USB充電電壓都是在5.0~5.2V之間,久了充不進去也是無可奈何,誰像我土炮充電器要幾V都可以。
還是看看開機圖片吧,還好沒密碼,要不就還要回復設定了。

网友G:
請問降壓模組要去哪買呢?是DC TO USB的嗎?土炮充電器有教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降壓模組要去哪買呢?是DC TO USB的嗎?土炮充電器有教學嗎?

降壓模組學姐有賣,USB是自己接的,輸入端的DC插座也是自己接的,接好後使用上非常方便,輸入端最高可以到36V,輸出最低可以調到2V,詳洽學姊。

補充內容 (2019-12-19 08:31 AM):
2019/11底,這台給老哥一年多,終於又回到我的手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