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影音播放器 Maizuan K3 有電源HDMI沒有輸出..[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09):
這台是kafsu1205大大贈送的.感謝kafsu1205大大給我學習機會...
原帖處:http://bbs.pigoo.com/thread-6780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7959-1-1.html
銘牌

銘牌

銘牌

外觀+型號

外觀

外觀

少了5V2A變壓器

缺了5V2A變壓器

缺了5V2A變壓器

沒關係我有

5V2A我有

5V2A我有

原主人拆了3顆電容.經測量正常.裝回去

主機板.主人拆了3顆電容

主機板.主人拆了3顆電容

主機板.測量1117(3.3.1.8.2.5V)皆正常.奇怪了

電容量正常悍回去

電容量正常悍回去

上網找不到FB121CB晶片資料.突然餘光掃到

測量1117(1.8V.3.3V.2.5V)都正常.奇怪了.沒輸出.剛好餘光看到一點....

測量1117(1.8V.3.3V.2.5V)都正常.奇怪了.沒輸出.剛好餘光看到一點....

銅箔斷了.哈哈....

拿放大鏡來看..看到了嗎?

拿放大鏡來看..看到了嗎?

補好.確定沒問題

補起來.上網查不到此顆晶片資料

補起來.上網查不到此顆晶片資料

插電開機...賓果!

有影像了.剛好做點歌機重疊影像

有影像了.剛好做點歌機重疊影像

智能卡??是??

智能卡?做什麼用?

智能卡?做什麼用?

目錄菜單

目錄菜單

目錄菜單

有支援1080I高畫質

有支援1080I高畫質

有支援1080I高畫質

聲音模式

聲音輸出模式

聲音輸出模式

SD卡菜單

記憶卡菜單

記憶卡菜單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美女欣賞

晶片加裝散熱片

晶片加裝散熱片

完修.謝謝收看

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
發生了什麼事?

楼主:
葉大:別急.還在編輯中

网友:
我還在卡關中

网友A:
請問這台支援的撥放影片格式跟是否支援繁體外掛字幕

网友B:
哈哈 我是原主人
感謝j大完修~上了一課~
說也奇怪 這台是每天連續使用約12小時,利用定時器讓他固定開關機
一年後有一天就突然沒有畫面了(另外雨知波那台也是用了一年就故障了)~~
沒想到是這個問題 銅箔也會自己有狀況
我原本以為要外力或什麼刮到才會,還是這是阿陸仔精心的設計 哈哈

网友C:
請問你是用電腦貼文或是用手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是用電腦貼文或是用手機呢?

圖片尺寸怪怪 都沒超過200K 厲害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台支援的撥放影片格式跟是否支援繁體外掛字幕

回changold2大大:此台支援格式如上圖..小弟試過MP4能播放..
支援外掛硬碟容量不限..這是一台很不錯的播放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changold2大大:此台支援格式如上圖..小弟試過MP4能播放..
支援外掛硬碟容量不限..這是一台很不錯的 ...

這個規格的播放器印象5年前要價約2000(含數位電視接收功能),當年小弟有想買一台,後來因為看片都用電腦就沒下手
樓主您真的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是原主人
感謝j大完修~上了一課~
說也奇怪 這台是每天連續使用約12小時,利用定時器讓他固定開關機

回kafsu1205大大:我在想應該是電木板材質不好.不耐熱.熱漲冷縮緣故吧!
可能我運氣較好吧!無技術可言..最後謝謝您的割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是用電腦貼文或是用手機呢?

回老大:你都沒嘉分..拍照上傳很累阿!
我是用電腦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片尺寸怪怪 都沒超過200K 厲害喔

sa2086大:我都先手機拍照再傳LINE.尺寸超過200K再用小畫家裁切.文書是弱點..請多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規格的播放器印象5年前要價約2000(含數位電視接收功能),當年小弟有想買一台,後來因為看片都用電腦 ...

言之有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老大:你都沒嘉分..拍照上傳很累阿!
我是用電腦貼文

被我加精華的帖子加好文10,加分10,酷幣10難道你沒有發現嗎?所以有加精華的帖子我就沒有加了,除非是沒有達到精華帖標準的維修實例我才會另加10分。。

我會問這個問題主要是以後拍照片時請橫拍,不要用直拍,因為直拍檔案很大,你看一下照片1,2,5,6,7......,尤其是5,6,7。
再來是以後發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而不要用附件的方式貼圖,用附圖的方式我想幫你改都很困難。

老會員了,再請配合一下,這兩點我也有列入版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changold2大大:此台支援格式如上圖..小弟試過MP4能播放..
支援外掛硬碟容量不限..這是一台很不錯的 ...

像這兩張照片也是,用直拍會留下大量沒有用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我加精華的帖子加好文10,加分10,酷幣10難道你沒有發現嗎?所以有加精華的帖子我就沒有加了,除非是沒 ...

原來如此?我誤會老大了,失禮失禮。貼文還在學習,感恩老大指導n_16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被我加精華的帖子加好文10,加分10,酷幣10難道你沒有發現嗎?所以有加精華的帖子我就沒有加了,除非是沒 ...

這件事情,我也是很久,久,久,才發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規格的播放器印象5年前要價約2000(含數位電視接收功能),當年小弟有想買一台,後來因為看片都用電腦 ...

有一台在我這呢,那我,不就快賺到了,

网友E:
請問 json大,這個變壓器,一定要用到2A嗎,0.3A不行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被我加精華的帖子加好文10,加分10,酷幣10難道你沒有發現嗎?所以有加精華的帖子我就沒有加了,除非是沒 ...

這是不是變壓器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大:你都沒嘉分..拍照上傳很累阿!
我是用電腦貼文

我修改圖片
都直接用小畫家 上方調整大小  點像素將比較多的那一個改成750或更少 那比較少的也會自動一起更改 圖片不會跑掉

只是比較麻煩要一張一張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件事情,我也是很久,久,久,才發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json大,這個變壓器,一定要用到2A嗎,0.3A不行嗎?

原廠規格就用5V2A就賣假敖把它換成5V0.3A..火燒屁股怎麼辦?嚴重連房子都燒了....
5V0.3A..規格相差太大.會造成變壓器會發燙..播放器晶片工作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改圖片
都直接用小畫家 上方調整大小  點像素將比較多的那一個改成750或更少 那比較少的也會自動 ...

謝謝sa2086大大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不是變壓器有問題,

這顆輸出是5V2A標準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 json大,這個變壓器,一定要用到2A嗎,0.3A不行嗎?

樓下那個輸出是5V2A.

0.3A是交流電輸入, 輸入電流最高為 0.3 安培
只要電壓在 AC 100V-240V 範圍之內,頻率是 50HZ 或 60HZ 都可以使用。輸入電流最高為 0.3 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改圖片
都直接用小畫家 上方調整大小  點像素將比較多的那一個改成750或更少 那比較少的也會自動 ...

用fsviewer可以批次改~免費軟體~改圖片大小對它來說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