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0~30V電壓,可調電流穩壓電源,輸入電壓問題

楼主(2018-04-09):
我在喬治查爾斯看到(0~30V電壓、可調電流穩壓電源)電路,
自己洗電路板
網路上買AC24V降壓變壓器,結果輸出是AC27V
經過整流跟電路之後,輸出電壓高達50VDC
已經超出TL081工作電壓了,短時間還不會燒,但調整輸出電壓就會燒IC

電壓

電壓

如果我要輸入AC27V,然後改其他零件,
使這個電路可以正常工作,要怎麼改呢?

154.84 KB, 下載次數: 68

0~30V電壓、可調電流穩壓電源

网友A:
AC 27V整流濾波後頂多38.2V,怎會高達50V?是儀表問題還是真的電壓這麼高?這要先釐清。

既然原始圖面是AC 24V,就儘量採用原始設計電壓值來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27V整流濾波後頂多38.2V,怎會高達50V?是儀表問題還是真的電壓這麼高?這要先釐清。

既然原始圖面是AC ...

電壓若是那麼高,那些濾波電容可能會心不甘情不願的說 : 大家保重,先走一步了,然後自爆 ...

网友:
圖片中看到直流電壓 53.2V 換算回變壓器的電壓是 AC 37V,所以請確定變壓器沒有買錯?此電路的工作電壓就是由變壓器決定的所以沒的改。

倒是看了 OPA (U2,U3)的供電原設計是 +34V 與 -5.6V,真的已經超過一般 OPA 的最高工作電壓 36V 了,可以將 D7 改成 2.4V 或 OPA 改用 OP07 這種耐壓較高的。

网友:
線性穩壓/降壓 Linear regulator, 基本上就是...
input - ( loss)  = output
輸入 - 不要的 = 輸出
這裏講的主要是電壓
基本上輸入與輸出的電流差異不大

往往 輸入(電壓)固定 所以 輸出 範圍 愈大 不要的部分(範圍)也要愈大
以你提供的的電路主要在Q4身上

簡單的說
24 VAC經橋式整流後約有 24*1.414 -2*0.7 = 32.5VDC
可調電壓範圍: 0~30V, 最大電流: 3A

當輸出 最小電壓 0V,最大電流時....
所有的消耗都落在Q4上, 32.5V*3A = 97.5W
基本上一定要加散熱片最好是多顆(電晶體)組合,
分散熱量功耗...

註: 此種降壓電路有消耗功耗過大問題,...
有些(以前)市售產品會使用多(組)抽頭變壓器
在不同的輸出電壓(範圍),切換不同輸入電壓,
以免中間(不要的)壓差過大,產生很大的功耗(散熱)問題.
切換過程使用繼電器來選擇輸入電壓,因此調整(大範圍)輸出電壓時
時不時會聽到 答..答..答的繼電器切換聲音.

网友:
變壓器拍出來看看。

网友:
Dc50v. 是C1 還是含C1 +C3的?
我想是因為C3將電壓墊高了,
D7有沒有裝錯,應該是ZD 3.6V左右。

楼主:
變壓器電壓與樣式AC26.9V
我將C1濾波電容脫開
DC電壓會降低,剩DC41V
但AC漣波會高達AC13V

网友:
你應該加上濾波電容,再加個負載做測試,這樣的輸出電壓才會接近真正原來所設計的輸出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電壓與樣式AC26.9V

我將C1濾波電容脫開

我看八成是您的電表有問題了,這麼簡單的交直流轉換電路用電表量都能出現異常現象,是不是電表有使用錯誤接錯電燒過還是有摔過?

玩電子電路的人都會有好幾台電表,有時會同時用不用切換來切換去比較方便,有時是為了確認儀表誤差而來多台比對數值。

网友:
電路圖中有倍壓電路,應該就是電壓飆高的原因, 查一下元件的焊接狀況, 各元件連接是否確實
最好再確定各迴路是否有問題,電阻是否正常
我是用另一種電路(724),這種電路沒用過,大至上跑一下線路才稍了解

网友:
該不會是買到 27-0-27 這種抽頭變壓器, 剛好又用到 27 - 27 這兩端?

网友:
我記得 AC 輸出的變壓器, 電壓輸出都會高一點點, 變壓器輸出的電壓應該是正常的
上次IC編號打錯了是LM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