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三洋 SMT-42KE3 液晶電視 亮紅燈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0):
SANYO 三洋 SMT-42KE3 液晶電視 亮紅燈 無法開機

銘牌

拆後蓋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背光高壓版

邏輯板

視訊板

量測有 5VSB 遙控無法開機 量測按鍵板電源鍵 按下電源鍵後電壓無法拉低到0V 還有1.8V左右
直接用三用電表測試棒直接短路 藍燈亮起 開機了
那應該就是遙控接收板出問題了
拆遙控接收基板

發現左邊被濕氣氧化了 將左邊排線拔除一樣遙控不開機
為何拔除左邊排線 因左邊是自動感光的調整亮度的 無關遙控接收 所以能拔除測試
量測遙控接收器腳位 電源腳有 5V 有 IR腳有 1.2V
就將遙控接收器拆下 順便清潔遙控基板

先插上遙控接收器 亮紅燈

用遙控器開機 亮綠燈了

按鍵板按鍵開關

拆除按鍵準備換掉 左邊夾鏈帶內是新的按鍵開關

試機畫面

完修

換下的物件

遙控接收器一顆 按鍵開關七顆

网友:
sa2086大.恭喜完修..我有一台42KE5.無法遙控.手動SW正常..換了遙控接收器跟電容都無效..公司說主板壞.
到現在還沒換..

网友:
  電子元件最害帕潮濕 !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