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不缺电,但我已经用惯了液化气

楼主(2018-04-10):
不缺电~电磁炉就很普及,此电磁炉先后修了两次,第二次修好再也没来拿。第一次修因漏水,过孔腐蚀;第二次为转修,触控不受控且丢了6个,指示灯全亮,经查系一贴片三极管击穿

网友:
記得補上廠牌/型號

网友:
這台做工好細1

网友A:
好細?  大哥您講反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細?  大哥您講反話嗎?

沒有, 我是說這台內部做的很水,除了為人詬病的傳統問題, 銲接!
造成你誤會了!

网友:
這麼精細的東東大多嬌生慣養, 要小心呵護...
電磁爐必須能耐高溫+荷重+防水+耐油污,卻做得這麼精細....
所以故障率不低,壽命也只是還好...

我家也是電磁爐壞掉後就改用較粗勇的卡式瓦斯爐,
那台電磁爐雖然用了約有8-10年,但很少用....

算一算,
電磁爐約1千元,要吃電,台灣因110V,加熱速度慢,圍一桌吃火鍋有電線礙手礙腳,很麻煩!
卡式瓦斯爐約3百元,吃罐裝瓦斯,沒有電線,也可拿到戶外用,
價差700元可用來買約25罐的罐裝瓦斯....
25罐瓦斯用完.也差不多是把一台電磁爐用到壞的時間。

但電磁爐還是有優點啦! 保溫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