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R 如何量測低於1uF的SMD 電容 (如何判斷好壞)

楼主(2018-04-10):
嗨~資深的網友~大家好~
我有買學姊的 ESR錶 (MESR-100)
但是我發現主板有更小容量例如100nf 或者是 50PF 的電容會量測不出來~
我查了說明書~有寫量測範圍只有1 UF 與 更高的電容 (所以小於1 uF的電容就無法量測了)
請問....像是小於1uf 的電容  (nf   或者是  100pf) 小容量的SMD 電容可以判斷好壞嗎?  (不從主板上拆下來直接判斷好壞)謝謝各位^^

网友:
小容量 SMD 電容的都是陶瓷電容居多,不像電解電容那麼不耐熱又很會流湯。
也就是說 ESR 表專門是對付電解電容用,其他種類的電容可以不去理他幾乎不會壞,如有壞可能是有外力或高電壓所造成的明顯外傷。
其他種類的電容好壞真要檢驗無法在板上直接量,需拆下來用 LCR 數字電橋來測量容量與 D 或 Q 這些參數。

网友A:
SMD電容我都只量是否有短路也~有短路就是壞的~ESR表可以比較明確找到短路的是哪一個~不用一個個拆了,再量還有沒有短路,一直重覆到沒短路…很花時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D電容我都只量是否有短路也~有短路就是壞的~ESR表可以比較明確找到短路的是哪一個~不用一個個拆了,再 ...

請教電阻多小以下視為短路呢?

才學疏淺,不知何為標準

网友:
抱歉,刪除此回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電阻多小以下視為短路呢?

才學疏淺,不知何為標準

抱歉,刪除此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