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ROBOT 560系 掃地機器人故障(1)請問如何處理

楼主(2018-04-11):
1. 可充飽電
2. 開機顯示綠燈
3.按開始鍵 一直發出錯誤訊息(1)語音
4. 依照(解決方法)指示處理還是發出相同的錯誤訊息語音

請問再來該如何處理?  左右輪各有一個 檢知SW 測量過 (有正常動作)

网友:
當然是拆了它

网友A:
拆解他,可能電路板有腐蝕了!!

网友B:
i robot 我有三台在服役,今天幫鄰居換了一片電路板!! 大部分 這種掃地機都是放壞掉的!! 因為不常使用,鎳氫電池產生腐蝕氣體造成電路板有藍斑,你的機器有這種現象,假如不是放太久造成,就是有可能,前輪裡面有一個感應器,會不會是因為無法感應(輪子髒 感應器有異物...) 若不是這問題,就是防摔感應器出問題吧!! 他有懼高症階梯會怕!!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robot 我有三台在服役,今天幫鄰居換了一片電路板!! 大部分 這種掃地機都是放壞掉的!! 因為不常使用,鎳氫 ...

謝謝!!   請問可以貼一下 防摔感應器 的照相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可以貼一下 防摔感應器 的照相圖嗎?

Google網路有人分享、
因為這個要拆機、
很麻煩…
網路先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網路有人分享、
因為這個要拆機、
很麻煩…

GOOGLE 一下 找到這個, 感覺這個東西不是很容易壞, 還是要檢查看看,

网友B:
昨天我有把錢輪感應器遮掉含是正常,沒有異常01問題,.. 異常,"異於平常'最近有動過神麼嗎? 它的電路板很複雜,我沒有線路圖 或許 ERIC 大可以幫忙找到!! 呼叫 ERIC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GLE 一下 找到這個, 感覺這個東西不是很容易壞, 還是要檢查看看,

這感應器應該不容易故障, 若真的壞掉我有拆機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可以貼一下 防摔感應器 的照相圖嗎?

邊刷太髒了!! 建議先把機器好好打掃清潔一下,問題可能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有把錢輪感應器遮掉含是正常,沒有異常01問題,.. 異常,"異於平常'最近有動過神麼嗎? 它的電路板很複雜 ...

最近少上來論壇
沒有每帖翻閱
這深藏的呼喚訊息,還真的有點難發現"它"的存在

藉著antlu大點名
下列是 : Roomba 500 Series Service Manual
包含Model 510 /  530 / 535 / 540 / 550 / 560 / 565 / 570 / 580 / 560......等系列
但可能有部份細節稍異
參考看看

Roomba 500 Series-SM.pdf

1.83 MB, 下載次數: 74

网友:
Roomba 500/600 Series Disassemb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wrgWwf7es

拆解順序

1.43 MB, 下載次數: 25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可以貼一下 防摔感應器 的照相圖嗎?
類似型號的異常處理
How to fix error 1 on Roomba 6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yZkTj4KBk

Roomba Error 1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P4O8uaZgQ

一共4顆感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感應器應該不容易故障, 若真的壞掉我有拆機品!!

這有篇
不同經驗的見解經驗文
參考看看

iRobot Roomba 掃地機器人原地跳舞
https://whiskeylin.tian.yam.com/posts/52447582

网友:
股溝大濕說

故障(1)
大多發生於側輪感之異常
清除任何卡住的頭髮或碎屑並推轉動車輪
以確保他們可以正常轉動
或確認側輪之相關感知器,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他,可能電路板有腐蝕了!!

如大大所說 電路板有腐蝕了!! 如圖  看起來不是容易修理,可能要換機版了, 請問哪裡有二手良品可買?

另外要感謝樓上熱心提供維修資料的大大們!! 收下了 謝謝你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大大所說 電路板有腐蝕了!! 如圖  看起來不是容易修理,可能要換機版了, 請問哪裡有二手良品可買?

另外 ...

把有看到異常的保護漆都刮開 看有無斷路 用跳線接一接 有可能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有看到異常的保護漆都刮開 看有無斷路 用跳線接一接 有可能會好

粗的那條焊接跳線還容易,旁邊三條細的比頭髮還細,沒有功力, 真不知如何去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的那條焊接跳線還容易,旁邊三條細的比頭髮還細,沒有功力, 真不知如何去焊? ...

有志者事竟成
用放大鏡 焊油 好一點的焊槍
將斷線處 銅箔清潔乾淨 抹上焊油先焊上一些焊錫 用銅線內絲先焊一點焊錫 在去點焊 可行的
怕太細間隙太小 會焊到旁邊 可以不在同一位置 離開上下一些 不焊的位置銅箔不清潔 不會吃錫 所以不怕焊到旁邊去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的那條焊接跳線還容易,旁邊三條細的比頭髮還細,沒有功力, 真不知如何去焊? ...

細的就查線路~
找零件腳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robot 我有三台在服役,今天幫鄰居換了一片電路板!! 大部分 這種掃地機都是放壞掉的!! 因為不常使用,鎳氫 ...

請問antlu 大 , 你有換下來且無法修好的電路板嗎? 可否賣我或以酷幣交換?   我要查線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antlu 大 , 你有換下來且無法修好的電路板嗎? 可否賣我或以酷幣交換?   我要查線路用 ...

日前幫鄰居換了一片"新換舊"板子!! 所謂的新換舊就是新版換成"舊版" 有藍芽的是舊版!! 你的是新版的!! 剛剛看ERIC大的影片是行走輪子的感應開關故障或是線路腐蝕造成,我換下來的板子是"發神經" 時會動作,時不會!! 還有
腹刷馬達限流電阻燒掉了!!
我可以借你比對但是"往返"的運費要你出,不管修復與否板子都要還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antlu 大 , 你有換下來且無法修好的電路板嗎? 可否賣我或以酷幣交換?   我要查線路用 ...

這種機器沒有常用就必須拔電池,
建議買新的主機板,
舊的主機板當零件機,
一台新的也貴森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機器沒有常用就必須拔電池,
建議買新的主機板,
舊的主機板當零件機,

我買的是水貨(平行輸入) 價格約 1.1萬元,掃地機算是便宜CP值高 穩定性最好的!! 沒事這機器就要常用!!真的不用一定要把電池拿下來!! 免得電池酸氣造成電路板腐蝕!! 修過幾次機器,大部分是腹刷問題,有幾次是電路板出問題,因為電路複雜,所以一直都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前幫鄰居換了一片"新換舊"板子!! 所謂的新換舊就是新版換成"舊版" 有藍芽的是舊版!! 你的是新版的!! 剛 ...

謝謝!! 請收訊!!
往返"的運費我出,不管修復與否板子都會還給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買的是水貨(平行輸入) 價格約 1.1萬元,掃地機算是便宜CP值高 穩定性最好的!! 沒事這機器就要常用!!真的 ...

掃地機器人之隨想

先前
對這高價品一直沒特別關注過它
唯一的印象是 - 單價不蜚,屬豪華人家之配備
買家除了口袋夠深外
其宅的建格幾乎都有近代設計之水準與之匹配

藉回覆文章之時
約略看了一下近來相關產品的商介文
看了其功能與運作方式,著實令人驚嘆

小小一部機器內含 :
1. 移動式儲能裝置
2. 智慧充電控制
3. 自動閃避障礙運行控制
4. 環境掃描自繪工作空間地圖
5. 自行對工作範圍作最佳化路徑演算
6. 多種定時模式設定運行週期
系統雖小,五臟俱全 (軟/硬體,要著墨很深)

辜不論它是否真的夠智慧,能打掃的乾淨 (地毯或地板)
或分的清地板顏色差異 (乾淨與否)
猛一看內部電路板設計也很繁雜

這些功能
幾乎等同一部微型無人的AI自駕車
難怪要價不低
有的還內建陀螺儀,用來作精準的慣性導航運算
有的還分乾/濕 段-掃除清理步驟 (掃完塵埃異物後再用抹布濕拖處理地板)歐...

有的掃地機還設計App 通訊顯示,作環境偵測
繪製地圖過程拍成縮時影片看了也很療癒 (很炫吧)
Xiaomi MI Robot Vacuum Cleaner - View from app @ 16x spe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tGR5bsqDQ

想像一下未來哪天
若如同電影 "瓦力" 片中的機器人,充斥著身邊時
人類是否也會同樣變肉丸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掃地機器人之隨想

先前

掃地機從出現市場到現在最少應該有20年以上,記得第一次在百貨公司看到的是 歐洲某一家電公司的"三葉蟲"那時候一台要價6萬元,吸塵器價格1000元,後來,IROBOT 的 ROOMBA 百貨公司賣2.8萬功能沒有三葉蟲那麼高檔,後來三葉蟲就被幹掉了!! 台灣有一家"松藤"的掃地機PAPAGO,價格4000元,我買來試水溫,ROOMBA 有虛擬牆,我也給我的 PAPAGO 做虛擬牆... 後來PAPAGO 陸續故障,如吸塵馬達故障...還有它的回家效率就是沿著牆邊摸著回家... 換上 IROBOT ROOMBA 之後才知道它的功能強大,身上的感測器之多,還有平行輸入價格只1.3萬(百貨公司的1/2價格)..從此就沒有再買其他牌子了...因為大部分的掃地機都是"仿"它的功能,卻又不能"全仿"...它的打掃演算法是採用"分子碰撞"原理來達到清掃覆蓋率!! 最近發現其他公司的功能是使用"光達"但是,這家的其他功能和穩定性就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