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三洋 SMT-42HV7 不過電 無紅燈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1):
SANYO 三洋 SMT-42HV7 不過電 無紅燈
銘牌

全機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無關主機板 不好拆所以沒拆開)
背光高壓版 (在全機後照圖 左邊的黑蓋下方 無關所以沒拆)
邏輯板 (比較好拆 所以拆開照一下)

一般無紅燈都是電源板出問題 檢查電源輸入端 就看到玻璃保險絲炸了
為何會說炸了 不說斷了 玻璃保險絲炸了在玻璃管壁會產生異常黃點或黑點
斷了 有的是過負載斷了
會炸保險絲 都是有短路發生 使高電流通過保險絲瞬間斷掉 會有異狀一般都能看出 在玻璃保險管中間有黃點 (紅圈處)

先換上保險絲 在請出燈泡安全保險絲 上電 燈泡馬上亮起(很亮) 那就一定有短路發生

記得 WISH 大 是用無熔絲開關(1A-3A) 先替代保險絲測試 [不知藏到哪邊 找不到]
我是習慣用燈泡安全保險絲 因反映速度比無熔絲開關還要快
檢查全波整流二極體 擊穿導通了 難怪會短路

拆下全波整流二極體 先量一下後端有無短路 裝上全波整流二極體後 保險一點還是經過燈泡安全負載器 上電 紅燈亮了

開機 畫面出現了

能收到數位電視22台ㄋ  可是只能看4台節目 無法收看HD的

完修

故障物件
電源保險絲一顆  全波整流二極體一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A:
真正夜光鳥半夜貼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夜光鳥半夜貼維修文

蔡兄弟 你嗎幫幫忙 又沒到11點
哪算半夜

下次在發半夜的
像下圖這樣在發
痞酷網差點被搬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蔡兄弟 你嗎幫幫忙 又沒到11點
哪算半夜

恩不錯
保持下去
家總是要有人在
 ㄚ你是不睡覺的喔n_1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不錯
保持下去
家總是要有人在

人家24H營業的麻~~~~半夜沒電視看很難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不錯
保持下去
家總是要有人在

不睡覺
又不是吃油或吃電的
哪有可能不睡覺  不睡覺怎工作  又不是鐵人  況且鐵人也ˋ要有潤滑油

只是三個星期 就要有一星期要4天比較忙 而已啦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