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阿拉斯加 SA-358 220v 無遙控器

楼主(2018-04-11):
三台電扇(阿拉斯加 SA-358 220v), 沒有搖控器,找到了一個同型號也不能用~

請問台中有大師可以找問題或是改機嗎?

网友:
使用手機 有紅外線......抓APP 遙控精靈......確定可以使用後
露天找學習型遙控......拷貝即可

网友:
風速只有3段 加一個轉向 一個開關功能
應該能用冷氣的公版去改

网友:
樓大
參考問看看輕鋼架循環扇在用遙控器合不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6989293566#qa&p=1

理論應找原廠買

网友:
同型號搖控器不行用~
那就要查風扇本身紅外線接收器~
量接收器有無電壓~
有電壓就換一個接收器看看~

楼主:
回覆上述各位大大的留言

機子是我同學家的

他有聯絡原廠~原廠回覆是說~這款有分兩種款式

要派技師到家裡來把每一台的接收器跟跟遙控器重新安裝

一台要收費700

网友:
自己做一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上述各位大大的留言

機子是我同學家的

買遙控器模組來自己改~也不用那麼貴,還可以共用搖控器…

楼主:
樓上的大大們~

我不會改啊~有人想要賺嗎?

地點在台中市19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樓上的大大們~

我不會改啊~有人想要賺嗎?

問原廠取得遙控碼和所用的protocol,如果是紅外線的,自制遙控器最簡單划算。如果要不到,就要改機,如果不是為興趣自行執行的話,料錢工錢運費加起來不會比原廠便宜,沒有拆開實物看到也無法判斷難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原廠取得遙控碼和所用的protocol,如果是紅外線的,自制遙控器最簡單划算。如果要不到,就要改機,如果 ...

原廠說要派人來直接改風扇跟遙控器

直接收費了~我沒改過,也沒這方面的技術~

大大有興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廠說要派人來直接改風扇跟遙控器

直接收費了~我沒改過,也沒這方面的技術~

你先問到遙控碼再談. 還有你可以等待多久? 風扇的樣品你要怎樣寄到北部 ?
前面說過了, 單獨改遙控比較便宜大那一定要有遙控碼.
遙控和接收器一起改的話一樣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問到遙控碼再談. 還有你可以等待多久? 風扇的樣品你要怎樣寄到北部 ?
前面說過了, 單獨改遙控比較便 ...

目前就打算給原廠派技師來改了~

謝謝大家

网友(2018-05-14):
阿拉喔.我也有好幾台..
我的是直流SD-358D..
只是在吹時.都會出現dc馬達低頻翁翁聲..
有點吵 安 靜時.聽的很煩..
不知大大..是不是也有這問題....
原廠技術人員來時.還聽不出來..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