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機面板觸感按鈕不良應怎樣修理

楼主(2018-04-12):
機器有約二十年,很少使用,圖中面板只有一個按鈕有反應,其它沒有反應,有時很大力按又有反應,
應怎樣修理?請指點謝謝

网友A:
膠帶拿下.圈圈內銅片可以拆下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膠帶拿下.圈圈內銅片可以拆下清理

試過清潔銅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清潔銅片不行。

有時很大力按又有反應.這一定與這銅片接觸點有關係.

用電表測量看看.正常按下去後銅片應該是中心點和周圍呈現導通狀況.

不過看您翻起來那銅片.似乎氧化非常嚴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試過清潔銅片不行。

按照你的圖片看來...銅片只是讓你施力下壓的功能...跟導通無關...
該清潔的地方...應該是基板本身的圓點和長條狀的接觸點
圖片裡...塑膠片上面的銀線都變黑了...阻抗是否都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圖片看來...銅片只是讓你施力下壓的功能...跟導通無關...
該清潔的地方...應該是基板本身的圓點 ...

㘣點和長方點上有塊膠片貼着,可能要拆開膠片清潔。

网友:
引用 楼主:
㘣點和長方點上有塊膠片貼着,可能要拆開膠片清潔。

請你再仔細檢查一下...PCB板上的圓點....是否有連接到其他地方....
或許只是用來做"定位"....讓銅片對準位置黏上膠帶

PCB板上如果有2片膠膜...那極有可能是用銅片來導通的...
上面那片膠膜已氧化變黑...阻抗應該會增加..
也有可能銅片已把膠膜上的導電膜刮傷了...要按很大力...才會導通!!

請注意圖片上紅色件頭的地方

网友C:
  請查看一下金屬片下方的導電板模組是否為三層 (上電極、膠片、下電極).

  兩塊橢圓形 (吧?) 電極僅有內側一端是重疊的, 金屬片應僅為施力讓上下兩層導通之用. 類似薄膜鍵盤的原理.

  有兩種方法可判別導電板模組是否故障:

  首先拆下所有銅片, 若可以再深度拆解的話, 個別量測其中一層內側電極與電路終點有無斷路.

  或者, 個別施適當力量於重疊區, 試圖量測導電板模組的上下兩層是否導通.

  若想清理導電板, 可用棉棒沾無水酒精擦拭電極; 或以無水酒精浸泡漂洗, 使其乾燥再量測導通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查看一下金屬片下方的導電板模組是否為三層 (上電極、膠片、下電極).

  兩塊橢圓形 (吧?) 電極僅有內 ...

已查了銅片是為施力讓上下兩層導通之用,因上下兩層有膠紙貼着,要拆下膠紙才能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查看一下金屬片下方的導電板模組是否為三層 (上電極、膠片、下電極).

  兩塊橢圓形 (吧?) 電極僅有內 ...

上下兩層導電膜有膠紙包裹,很難拆,強行拆可能會損壞。

楼主:
膠紙密封按鈕觸點,不知怎樣清潔

网友D:
看樣子是銀線問題了
銅片清潔過也一樣....
這就跟便宜鍵盤一樣原理
銀線腐蝕氧化
唯一方法就是買銀漆從新鋪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樣子是銀線問題了
銅片清潔過也一樣....
這就跟便宜鍵盤一樣原理

你好
懷疑排綫(黑色圈)銀綫氧化不導電,用導電漆不知可以修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懷疑排綫(黑色圈)銀綫氧化不導電,用導電漆不知可以修好嗎?

理論上等同於換導線效果
不過在漆上前要檢查好
最好是全部線路從新塗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