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2MV

楼主(2018-04-12):
故障情況:
按下電源鍵後,燈號由紅轉藍,但畫面出不來,仔細看會看到一閃一閃的狀況,
有試著拆開看燈珠,是看到所有的燈珠每隔1~2秒閃一次,感覺電推不起來似的,
檢視電路板電容都沒爆凸的狀況,請問各位前輩這可能是什麼問題?

SMT-32MV電路板

SMT-32MV電路板

网友:
用看的就要問答案.我猜LED

网友:
用電錶或LED測試器量看看燈珠有沒有故障

网友:
沒用LED測試器測試 用三用電表一顆一顆量
如其中有損耗的 也量不準

我看是要拜請 ( 三太子 ) 降駕 指示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74
可以參考此篇文章~
也可以用乾電池測試~

网友:
這台看板子像是三洋32MV3的機種,像樓上幾位前輩所說的檢測LED看看有無異常,但看你的情形我個人覺得問題點可能出在這塊三合一板上,不過可以先量測LED看有無異常,因為這是最快判斷是哪邊出問題的

网友:
今天剛修到一台大同的~
同樣的板子~
只要LED多一顆或少一顆以上~
LED就會一閃一閃的~

网友:
新會員發帖標題請依版規發帖。
第一次勸導

楼主:
1.感謝大家熱心的回覆!!受益良多~
2.跟管理員wish說聲抱歉~謝謝您的勸導!!

网友:
燈珠故障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