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技喇叭Z-130 10V變壓器 無輸出

楼主(2018-04-12):
羅技z130喇叭 變壓器量測沒有10v 標示的輸出
拆開後 跳過接頭和線,量測電路板輸出端 依然沒有10v

檢測過的項目如圖
空載兩個400V 10u大電容 有DC 150V

IC部分 datasheet看不懂應該看哪頁
不過空載VCC 有一個大的13.4V  一個小的4V
請問接下來可以查什麼方向呢?

外觀

外觀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487.57 KB, 下載次數: 20

楼主:
電源管理IC
不過不曉得那個標示才是輸入 哪個才是輸出
soft 、 fb 、 drain 都不懂是什麼

楼主:
我很少量測電阻 感覺好像壞的機會不是很多
心血來潮量了一下,直接錶筆在板子上面量
電阻應該不用拆下來量吧?

大部分都正常,有顆靠近輸出端的電阻1152  3651
怎麼阻值一樣 都是2.768K ?
明天再去電子材料行看看買不買得到  試試看

网友:
電容 5顆有全驗過嗎

网友A:
輸出的二極體量測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少量測電阻 感覺好像壞的機會不是很多
心血來潮量了一下,直接錶筆在板子上面量
電阻應該不用拆下來量 ...

能的話是拆下來,在板子上可能會被其他元件影響到,量出來的可能會不準確。

网友:
橋式整流後只有56V ?
這有問題吧!

网友B:
您圖上電路板黃字1保險絲應該是ZD,請您檢查這顆是否正常

网友:
不過電最好追了,就追來源,一路追到輸出端,看到哪裡掉電了~就找到問題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的二極體量測了嗎?

bingo 這個那麼大的二極體我居然忘記量
跑去量一堆小的二極體

補充內容 (2018-4-13 04:06 PM):
原本3B3100查詢規格是3A 100V
材料行給我3A 1000V的代用
不曉得是有傷到哪裡,換上一樣沒有輸出電壓,然後變壓器每秒發出啾啾啾的鳥叫聲...Orz

補充內容 (2018-4-13 04:20 PM):
換回本來的3B3100 啾啾聲就不見了
不過就回到原點 不曉得哪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圖上電路板黃字1保險絲應該是ZD,請您檢查這顆是否正常

拍賽 我量的時候是量F1 F1沒有斷路
標示圖片的時候 標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ingo 這個那麼大的二極體我居然忘記量
跑去量一堆小的二極體

嗯....搞了一個烏龍
電表兩個檔位做在一起
第一次量我忘記按切換鍵了  拆下來確認壞掉時
發現怎麼量起來有數值 對照照片 才發現檔位打錯Orz...
sorry

网友C:
大大你好, 提供一下我可能會查的方向
1.啾啾啾的鳥叫聲 ---------- 應該是輸出有短路, 或輔助電源端, 查看焊接是否有問題
2.既然通電不會炸掉, 電表先接在輸出端 再送電
  只要有電送過來, 更換 431 (當然電阻正常是必要條件)
  再不行的話也沒幾個零件了,保重了

网友D:
量量ic對地有沒有短路或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提供一下我可能會查的方向
1.啾啾啾的鳥叫聲 ---------- 應該是輸出有短路, 或輔助電源端, 查看 ...

1.啾啾啾的聲音 我喚回本來那顆3B100的3A 100V (新買的是3A 1000V)就沒有叫了
2.上電後 輸出端完全沒有電壓。請問431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1.啾啾啾的聲音 我喚回本來那顆3B100的3A 100V (新買的是3A 1000V)就沒有叫了
2.上電後 輸出端完全沒有電 ...

紅色圓框上方的元件就是4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ic對地有沒有短路或斷路

謝謝各位為了一個小小變壓器耐心回覆
最後找到問題了,是個常見的短路保護問題
短路保護板上變壓器有很多案例,其實我第一個有檢查這項
但是這個案例是短路保護+斷線

所以一開始我量接頭輸出端,沒有短路,我就pass這項去查元件
後來心血來潮想說,不然跳過線,量電路板輸出的點...沒想到居然短路了
可見線中間有斷掉 而且還有短路 (見圖)
移除短路後 就有10v正常的輸出了

p.s請問發問的文章後來完修了,怎麼修改標題為完修或案例分享?

但是電線接頭端開路斷線

但是電線接頭端開路斷線

電線線頭端短路

電線線頭端短路

移除短路後,有正常輸出10v

移除短路後,有正常輸出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為了一個小小變壓器耐心回覆
最後找到問題了,是個常見的短路保護問題
短路保護板上變壓器有很多 ...

修改標題,這我也不會,有權限限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