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Edifier 漫步者 C3 2.1聲道電腦喇叭

楼主(2018-04-13):
這台是同事託我維修, 原因為聲音怪怪的
拆開後發現部分零件已被腐蝕, 第一時間就知道是固定膠搞的鬼
拆下一顆電容量測上方固定膠有阻抗, 就是它會腐蝕金屬
所以一定要把所有膠去除, 才能進行後續維修
其中換上了一顆 LM358 OPA 及兩顆電阻, 並換了一些日系電容,
其中幾棵還換上音響級 FW 系列
換完就可 Run in 啦 ~

网友A:
這種固定膠應是強力膠,常出現在一些中低價位的器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固定膠應是強力膠,常出現在一些中低價位的器材上。

設計者應該不知道這膠會對零件造成傷害. 我看有些螢幕電源板也會用這種膠.
聽說是因為含鹵素, 不曉得正不正確.

网友:
原來固定膠會有這些問題,看過好多電路板也都有這種膠,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