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買了便宜三用電表 艾瑞普 AR9858L 拆解照

楼主(2018-04-13):
換電池需拆開 拍板子照上來~

网友:
有三用電表 就是好的開始

网友:
  可以, 一般的量測都有了.

  使用前, 請詳閱操作說明書, 或論壇 "爬文", 或公開發問.

  雖然業者明示有 "保護", 但還是有些 NG 量測是無法 "保護", 如: 電容量測前未放電, 電表會 "罷工" 的.

网友:
記得我第一個電錶也是便宜的一個79元,也很好用

网友:
現在的電表便宜也很好用!以前第一個指針電表摔壞,還難過了一陣子。

网友:
不管是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网友A:
一年多前買了一樣廠牌型號不同的三用電表

但不管AC/DC量起來起碼都會高幾V/0.5V以上,量起來不準我都不敢用
這種便宜電表有辦法調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多前買了一樣廠牌型號不同的三用電表

但不管AC/DC量起來起碼都會高幾V/0.5V以上,量起來不準我都不敢 ...

不敢用 留著又占地方 不如拿出來標酷幣

网友:
裡面有可調電阻,我都拿到公司測電壓 調到準在上膠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