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派ViewSonic VG910s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3):
優派ViewSonic VG910s 19吋LCD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優派ViewSonic VG910s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ViewSonic VG910s

拆機.

主機板.

測量主機板無輸入電壓.

高壓板.

很久都沒看過4燈大口高壓板了.

電源板.

剛才說主機板無輸入電壓.拆下電源板看看.
小C都是日系小C.品質應該沒問題.

這電源板看來沒幾棵零件.再修不好就愧對江東父老了.

就挑這鶴立雞群的來查測.同學就是您了.就您這棵最特別.

原來這棵是電源管理芯片SG6841S.腳位如下圖.

測量SG6841S第3腳VCC電壓只有4.7V明顯不對.第7腳VDD電壓也只有2.1V.再測量第1腳和第2腳之間阻值只有幾十歐.明顯GG了.

拆下特寫.留下遺照.以供往後悼念.

換新.一路好走.

上機測試.12V回來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表筆鋼針好長阿~~

网友:
19"_4:3面板狀況佳的話,值得一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台有15年吧
前期台達陸廠 後期泰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