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願意接手維修兩台筆電的痞友(台中/高雄)

楼主(2018-04-14):
尋找願意接手維修兩台筆電的痞友

一台Dell E6440,目前接上變壓器可使用,接上電池無法開機。
一開始ˋ症狀是BIOS無法辨識已接上變壓器,導致電池無法充電,
而且因為BIOS無法偵測到電池及變壓器,導致CPU強制降速跑。(尋找台中痞友接手維修)

一台Acer E1-572G,使用一段時間黑屏,黑屏時間不一定,黑屏後須強制關機再開。(尋找高雄痞友接手維修)

意者請私訊通知方位地點聯絡方式。

网友A:
你可以問一下abist 他在大里

网友:
首推chiyimonitor版主,
他住高雄~~
技術不錯呦..

网友B:
看到頭像的人,好像都被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頭像的人,好像都被罵了!

同感+1
把你改成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問一下abist 他在大里

站內好像找不到abist大大的聯絡方式?
請Wish大再PM給我吧...

目前最壞打算就是去對岸淘一張主板回來更換...
筆電非我領域,沒研究不會修,不過換主板還是會的...

頭像照片是故意的,竟然還被發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內好像找不到abist大大的聯絡方式?
請Wish大再PM給我吧...

請看一下私訊
最怕就是買一塊回來發現是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站內好像找不到abist大大的聯絡方式?
請Wish大再PM給我吧...

變壓器是原廠原型號嗎?戴爾機型會偵測變壓器瓦數數據正確才會充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是原廠原型號嗎?戴爾機型會偵測變壓器瓦數數據正確才會充放電

手中有兩個dell原廠的變壓器,兩個都是如此。
一個是 DA90PM130,另一個是 LA90PM111,
進BIOS看是完全認不得有接上電源。直接顯示"adapter not installed"

网友:
不小心點進來看,發現變人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