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轉貼]新北全市公車設免費WiFi 免登入一連即通

楼主(2018-04-15):
不知大家有無用過這個, 使用情況如何, 會卡卡的嗎!

-- 部份內容 --
新北市從即日起,全市市轄2500輛公車提供免費Wi-Fi上網服務,乘客只要搭乘貼有「新北公車免費WiFi」貼紙的公車,在車內使用手機、平板或筆電,選擇連線至「NewTaipeiBusWiFi」無線網路,即可免費享用免登入、無廣告、不限時間與次數及穩定高品質的上網服務。
新北市交通局今天上午在新北市政府舉行活動,宣告新北市成為全國首例,所有公車全面裝設WiFi。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國內大眾運輸如高鐵、捷運和公車部分場站或路線都有提供免費WiFi,但尚未全面實施。

-- 原址 --
新北全市公車設免費WiFi 免登入一連即通

网友:
還沒有,只是用過高雄的公車亭,免費wifi ,台中的公車亭不知道要等到何時才會有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市長
免費wifi機會來了 ,..........雨知波自行維修參選  台中市長 ...........凍蒜...........
討論政治會不會被砍......

网友:
強哥 一般公家辦的免費系統,
不要期望太高,
捷運站內也有免費網路,
以前還可以,
後來有機會用,
都很難連上.

网友:
現在待交通公司
內部有幾台公車是有裝免費的WiFi
但問題太多了,先前時常被投訴無法上網,後來陸陸續續都拆了。
主因是機子太爛了,之前還聽說不是吃到飽,後來有改成吃到飽,但狀況還是一籮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市長
免費wifi機會來了 ,..........雨知波自行維修參選  台中市 ...

應該是不會被砍吧不要太迷或太主見

感謝支持,

想選市長的話,口袋要夠深

网友B:
本人住在號稱全台灣既台北市以外第二個有免費無線上網的縣市,那時我還用中華的ADSL最慢的256/64,而收的到無線上網的訊號是1M,是實際在天線下測試的數據,但天線只有在重要路口有設置,根本沒有達到可以移動無縫接軌,純粹的看的到吃不到的大餅,爽到住在路口附近的住家,免費上網,不過也有時間限制,但在那位縣長卸任之後,就只有CCTB的訊號而無法上網了...
免費無線上網最直接的衝擊就是提供上網業者。全部都免費他就翻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住在號稱全台灣既台北市以外第二個有免費無線上網的縣市,那時我還用中華的ADSL最慢的256/64,而收的到 ...

我是覺得電信業者, 也會對政府相關單位施加壓力, 勿擋人財路!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网友:
公車/客運免費Wifi無線上網,
一台公車/客運就要辦1個4G門號, 行動電信業者照樣爽歪歪...
既有3G/4G用戶也只能減少上網用量,也沒法不用3G/4G上網。

新北市2500輛公車= 2500個門號月租

网友C:
已經超過十年沒坐過公車和捷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超過十年沒坐過公車和捷運了

昨天從上捷運後一直到公司都有 免費的 WIFI 使用, 帥!

网友:
很多因/果
很難一概而論
有建設的縣市,固然令人欽羨
但沒有的也不用氣餒,畢竟座上車的時間不長,無法優閒的聯網享受樂趣
理財是門蠻深的學問

節錄一些參考表格,大家參考發想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從上捷運後一直到公司都有 免費的 WIFI 使用, 帥!

好奇一問
會去使用免費wifi是因為手機沒有辦吃到飽的關係嗎?

以前我到哪都會找免費網路
自從辦了中華吃到飽後(退傭後月租420左右),就再也沒去搜尋免費wif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一問
會去使用免費wifi是因為手機沒有辦吃到飽的關係嗎?

我是用如意卡, 只用簡訊功能和親友們連絡, 因為我聽力問題,無法聽電話,

在家中公司有 wifi 還好, 但在外就不太方便了, 另外就是看時間氣象, 因為要遛狗!

我一直有個疑問,  WIFI 無法免費使用簡訊吧, 因為我3/17 才辦300 的如意卡, 不到一個月用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如意卡, 只用簡訊功能和親友們連絡, 因為我聽力問題,無法聽電話,

在家中公司有 wifi 還好,  ...

有wifi ,就利用line
不用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wifi ,就利用line
不用費用。

對, 我本來是不想用 LINE 的, 但傳簡訊, 真的很,我也安裝 LIne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我本來是不想用 LINE 的, 但傳簡訊, 真的很,我也安裝 LIne 了 ...

讚啦!
不要給電信公司賺太多!
line 很方便,
傳施工照,
照片,圖片都方便,
重點是免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 我本來是不想用 LINE 的, 但傳簡訊, 真的很,我也安裝 LIne 了 ...

因為我3/17 才辦300 的如意卡, 不到一個月用完了!

Line在台灣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為簡訊費用太貴!
三大電信(不是台灣之星/亞太),低月租一封簡訊大多要2~2.5元
花錢發了簡訊,也不知對方有沒有收到或看過...

Line的訊息有已讀/未讀功能,就算對方已讀不回,也知道對方有看過。
若對方未讀,則可Line語音通話響幾聲後掛斷,提示較明顯,可能就會看訊息,
若對方還是一直未讀則可能是沒手機上網習慣,就要改用花錢的電話/簡訊。

另外,還要習慣把Line的訊息備份在Google雲端。

而揪科後來也加上已讀/未讀功能,但台灣Line已先佔先贏成為主流,揪科也沒法搶走Line的用戶了!

等你智慧手機用個半年一年, 到時也會變低頭族了! 但不一定要吃到飽。
現在月租型的若高速流量用光都可降速128K吃到飽,雖然速度慢,但傳訊息/語音通話還很夠用!
128K吃到飽用點力上網,一個月同樣可用掉1-2GB。但預付卡流量用光就斷網!

300 的如意卡, 不到一個月用完....很正常!....
所以,辦台星/亞太 88月租較划算!  300元可用3個多月,且不用擔心斷網收不到Line訊息...
尤其過去沒手機都過得好好的,也不用在意涵蓋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e在台灣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為簡訊費用太貴!
若三大電信(不是台灣之星/亞太),低月租的一封簡訊大多要2~ ...

感謝你, 這訊息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我本來是不想用 LINE 的, 但傳簡訊, 真的很,我也安裝 LIne 了 ...

自從用line之後再也不用簡訊了

以前每年過年傳簡訊互相祝賀都要花1.2百元,現在都省下來
出國有wifi也可以傳line,也不用多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