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SH3742 不過電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8-04-15):
小弟自家電視不過電無待機紅燈.開電經測量電原版只有5VS腳有5V.無12.16V
主機板輸出有0V.3.32V2.92V2.89V3.32V3.32V
電容目測無異狀.求助問題

電源版輸出只有5V

電源版輸出只有5V

网友A:
我是非本科的初學者, 樓主問的這一題, 我剛好會, 我試著回答你的問題:
1.依照你所述說的情形, 我認為問題在驅動板(主板)故障(我有90%以上的信心)而非電源板故障,至於驅動板哪裡壞, 我不知道.
2.待機燈是連到驅動板, 換句話說, 待機燈是由驅動板所控制, 驅動板故障會造成待機燈不亮.
3.待機燈如果會亮, 流程為:電源板透過5VS(5VSB)這支針腳傳遞5V的電給驅動板, 驅動板再傳1.9V的電去點亮待機燈.
4.你在電源板量不到12V及16V很正常, 因為驅動版要送一個開機電壓給電源板PSON針腳, 電源板才會完全開機, 接下來12V及16V才會出來. 現在因為驅動板故障, 驅動板沒有送一個開機電壓給電源板的PSON針腳, 也因此未完成電源板完全開機, 所以你在電源板量的針腳不到12V及16V.
(我盡量將我所知道的寫下來, 以上如果有說錯的地方, 歡迎前輩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非本科的初學者, 樓主問的這一題, 我剛好會, 我試著回答你的問題:
1.依照你所述說的情形, 我認為問題在 ...

非常感謝您解說.那麼應該是主板我量到0V那腳應有1.9V輸出供遙控接收才正確對嗎.
謝謝.期望還有前輩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解說.那麼應該是主板我量到0V那腳應有1.9V輸出供遙控接收才正確對嗎.
謝謝.期望還有前輩指點 ...

1. 我沒有在現場, 無法知道0V那腳的功用.
2. 電源板透過5VS(5VSB)這隻針腳傳5伏特的電給驅動版(主板),  驅動版那邊另有降壓(或分壓)電路傳遞1.9V伏特的電給待機燈.
3. 電源板與驅動板接合處的針腳, 不會也不應該量到1.9伏特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沒有在現場, 無法知道0V那腳的功用.
2. 電源板透過5VS(5VSB)這隻針腳傳5伏特的電給驅動版(主板),   ...

了解.感謝樓主

网友:
要檢測 電源板,有什麼問題,電容要測過,要用MESR-100測,或拔下來測

楼主:
謝謝你.我試試.因我是蔡菜鳥所以不是很懂

楼主:
拆下主機版發現背面多處銹狀.應故障多處.及上網買了片二手主機版換上就好了
已完修.感謝前輩指導

网友(2018-05-19):
所以就是主機板壞了...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