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G3 125 清洗化油器 換空濾 驗排氣

楼主(2018-04-15):
正面照
把馬桶拿起來,
拆螺絲
再拆

側條往右拉
順便把空濾換一換吧
好髒喔
換個乾淨的上去
拆側條
拆紅色那條
把化油拿下來

是有點髒啦
這個工具,我自已磨的,
這是有方向的,要看一下,雖然化油差不多一樣,但打的方像,就不一定了,
準備淋上汽油,洗一洗
洗完後,要用風槍,吹一吹,每個孔都要吹一吹

好了之後,要裝回去,驗車去

网友:
恭喜完修,您的空濾有先用風槍吹過嗎,小弟看起來還好啊,以小弟的用法會撐到凸上來的紙摺都黑了才換

請問這種有TPS的化油器清理上需不需要拆下TPS再清,因為TPS裡有可變電阻,怕被溶劑洗壞

還有雨知大您不順便清AVC閥嗎

楼主:
空濾我都是五千公里換,
請問英文是指什麼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濾我都是五千公里換,
請問英文是指什麼東西,

抱歉,TPS=節氣門位置感知器
AVC閥=二次空氣斷氣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TPS=節氣門位置感知器
AVC閥=二次空氣斷氣閥

這樣我還是不清楚,我有貼圖,你還你指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我還是不清楚,我有貼圖,你還你指一下吧,

請您笑納

网友A:
雨知大您只拆紅色接頭,化油器就能下來嗎,是的話您是否換過化油器
看來您的TPS並未接線,也就不用擔心是否洗掛了

网友:
02年後的奔騰G3
與奔騰G4
與化油G5
都有配備TPS 動能感知器 與 晶片式 CDI
因該會有一條線接到CDI去

又稱節流閥位置感知器
THROTTLE POSITION SENSOR

感應油門開度,隨時調整點火進角與退角
可以改善加速靈敏度。

看照片沒接因該是CDI被換成98/99 舊奔騰的CDI 或故障被N任車行乾脆拔掉不接

看CDI料號是不是30400-LAD9-9XX 就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知大您只拆紅色接頭,化油器就能下來嗎,是的話您是否換過化油器
看來您的TPS並未接線,也就不用擔心是否 ...

1.我有拆紅色接頭,化油器就拿下來洗,
2.是的話您是否換過化油器  A:是有換過,但還是一樣的,
3.看來您的TPS並未接線,也就不用擔心是否洗掛了  A:它是有接線的,只是沒照到,以前聽說,如果買不到這
  種有TPS化油器的,可以用GY6的來用,TPS線不要接,
4.AVC是有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