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RV5500紅燈恆亮無法開機求程序

楼主(2018-04-15):
紅燈恆亮,按鍵與遙控都無法起..
原AD板LOD電壓正常。用公版是可以正常開啟,初判ad版故障
看記憶ic前者有換過,求程序想換看看
請前板上先進們提供程序,想測試看看

网友A:
直接去BENQ網站下載,您必須拆(U301),BENQ下載的檔案是.BIN檔,可以用燒錄器直接寫入FLASH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 ... oftware-drive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BENQ網站下載,您必須拆(U301),BENQ下載的檔案是.BIN檔,可以用燒錄器直接寫入FLASH
https://www.benq. ...

感謝,原廠有提供。我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BENQ網站下載,您必須拆(U301),BENQ下載的檔案是.BIN檔,可以用燒錄器直接寫入FLASH
https://www.benq. ...

謝謝你,以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