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X-279H 插座故障

楼主(2018-04-16):
很猶豫這一篇是否應該放這裡~
這次的故障是物理性的
就是插座拔起來的時候
連根拔起了

而且買了三種5.25的插座來要換
結果都不合
所以就DIY改造了一下

這次的主角…我忘了拍全圖,這是網路的

拆的時候花了我蠻多時間研究
不想拆傷它

底下的圓盤底座要先拆下,營幕才能平放
在背後只有一顆螺絲

再來就是卡筍
我是使用兩支論壇送的工具(pigoo送一支,覺得好用,自己再買一支)
遇到卡筍,一支向外掰,一支向上,卡筍就開了~
而且這個工具不會傷到殼…無痕…可能殼夠硬吧~

從最下面的喇叭處比較好開

將全部的邊都用這個方式蹺開一點
主要是感覺卡筍打開了

之後殼就可以打開,要注意喇叭的線是連著的,要手伸進去先把線拔起來

傳說中的B&O喇叭是在殼上的

卡筍的照片
拆的不好,這種卡筍很容易斷

在面板那一邊的卡筍

這次的故障點…拔的時候連根拔起~

上面黏的導熱塊會有油油亮亮的感覺…不知道是為什麼

裝回去就很快了~完修
謝謝欣賞

网友:
這看起來好像是零件品質不良
不小心給您給順手牽羊了....
恭喜完修

网友A:
1. 我個人覺得這篇po文放在這個版面也適合.
2. 拆機的技術也很重要, 這篇po文也顯示了拆機的工具及技巧.
3. 我剛自學修理螢幕的時候, 對於拆機很頭痛, 因為很多螢幕若不知拆機技巧, 以大同的V22ECBF液晶螢幕為例,即使花1個小時也無法將螢幕外殼取下.
4. 我曾經不會拆卸面板的FFC排線, 卡了約10天. FFC排線拆卸的要訣是將卡榫轉90度,就可輕易拆FFC排線拆下, 所以拆機技巧很重要.
5.我拆過ViewSonic VX2370SMH-LED液晶螢幕, 這台螢幕也是採用AH-IPS類型面板, 所以我看了樓主po的AH-IPS面板圖, 覺得很熟悉.
6. 我發現AH-IPS類型面板的邏輯板, 板子沒有用螺絲固定, 是用膠帶固定, 非常不好, 我在拆面板排線的時候, 邏輯板會晃動, 最後發生副作用, 我螢幕裝回去時, 螢幕出現一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個人覺得這篇po文放在這個版面也適合.
2. 拆機的技術也很重要, 這篇po文也顯示了拆機的工具及技巧.
3. ...

所以,我想晚點會再拆開來把它補一些膠帶~哈

网友:
既然拆開了,沒打算把電解電容換掉嗎?

雖然電容可能撐得比面板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