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diomat Solfege Reference A類後級管機左聲道燒毀

楼主(2018-04-16):
同事的Audiomat Solfege Reference A類後級管機左聲道燒毀
(還好人在家, 即時發現趕快拔插頭....)
想要請教版上的高手如何下手
初步研判是供給B+ 高壓電源的線路出問題, PCB 的銅箔爆了, 電容也爆漿了
負責功率的KT88(已經拆下)外觀看起來良好,但不知道要如何測試...
現在打算把所有的真空管(pre-amp 跟 phase inverter) 拆下, 上電測試變壓器是否供電正常, (但沒有太大勇氣再次上電測試)
想要請教大家假如在不供電的狀態下如何檢測其他被動元件/變壓器的好壞
已經有對照右聲道測量阻值,左右聲道的阻值差異不大, 但是還是有些不一樣, 因為有電容燒毀所以不是很肯定
現在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 想要把零件取下測量, 但是要把電路板先解焊才能往下追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管機, 所以來板上請教眾高手們技術指導,指點指點一下.....

正面

上方 (KT88真空管已經拆下)

爆漿的電容 (10000uf 20% 63Vcc, -40°C~85°C LL)

网友A:
屏壓供電在哪裡 ? 看不見. 有沒有自行加大過電容量
http://www.bonavolta.ch/hobby/en/audio/kt88_3.htm
這個圖跟你的機器對得起來的話就慢慢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壓供電在哪裡 ? 看不見. 有沒有自行加大過電容量
http://www.bonavolta.ch/hobby/en/audio/kt88_3.htm
這 ...

謝謝, 這電路之前有比對過, 不太一樣
有在網上搜尋過相關電路, 都不太相同, 只能拿來參考
這機器好像蠻冷門的, 找不到線路, 不過class A的推挽式電路都差不多
詳細電路要拆電路板才能精確的比對
還有電阻色環因為高溫所以褪色也不是很確定阻值, 有點傷腦筋, 只能參考右聲道的線路
這機器已經不是第一手, 不是很確定有沒有加大過電容量......
但前任機主肯定有改過WBT NEXTGen RCA 插座....

网友B:
電路板底下還有其他零件,建議仔細拍照並且接線作記號,接線解焊後,將整塊電路板卸下來檢查一下吧。

网友C:
真空管電路通常不複雜,如果不是變壓器壞了,通常不會太難修。
爆漿電融很可疑,燈絲有用直流穩壓嗎?不然耐壓太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電路之前有比對過, 不太一樣
有在網上搜尋過相關電路, 都不太相同, 只能拿來參考
這機器好像蠻冷 ...

自己換過膽 ? 有沒有配輸變壓器調過屏流 ?
沒資料的話寫信問問原廠, 不然燒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底下還有其他零件,建議仔細拍照並且接線作記號,接線解焊後,將整塊電路板卸下來檢查一下吧。 ...

謝謝, 下一步正打算這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管電路通常不複雜,如果不是變壓器壞了,通常不會太難修。
爆漿電融很可疑,燈絲有用直流穩壓嗎?不然耐 ...

要如何知道變壓器是好的還是壞的, 這部分我只知道要量電壓, 其他的我就知識有限了
我也一直在思考爆漿電容的問題....電容老化或短路會是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換過膽 ? 有沒有配輸變壓器調過屏流 ?
沒資料的話寫信問問原廠, 不然燒錢 ...

兩樣都不確定, 因為機器不是第一手的.....
不確定原廠會不會理我.....

网友D:
找專門修真空管音響的修
不然有高壓有危險性

网友E:
您好
兩聲道對稱,清除乾淨後拉線,燈絲用1.6mm 耐熱單線加強
檢查電容,不插管子測量左右電壓是否接近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專門修真空管音響的修
不然有高壓有危險性

謝謝, 我了解高壓的危險性, 只是想在我的極限範圍內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兩聲道對稱,清除乾淨後拉線,燈絲用1.6mm 耐熱單線加強
檢查電容,不插管子測量左右電壓是否接近

謝謝您的建議, 下一步先照相再來拆板子!
之後再來檢查電容, 謝謝!

网友:
清查電容是不是漏液

网友:
資料查詢參考
http://tdsl.duncanamps.com/show.php?des=KT88

Class         Va         Vg2         Vg1         Ia         Ig2         Rk         Zout         Pout         THD         Notes
AB1         521         300                 2x64         2x1.7         2x460         9000         50         3.0         B+ = 560V
AB1         552         300         -34.0         2x60         2x1.7                 4500         100         2.5
AB1 U/L 40%         553                 -75.0         2x50                         4500         100         2.0
AB1 U/L 40%         453                 -59.0         2x50                         4000         70         2.0
AB1 U/L 40%         436                         2x87                 2x600         6000         50         1.5         B+ = 500V
AB1 U/L 40%         328                         2x87                 2x400         5000         30         1.0         B+ = 375V
AB1 triode         349                         2x79                 2x525         4000         17         1.5         B+ = 400V
AB1 triode         422                         2x94                 2x525         4000         31         1.5         B+ = 485V

VhIhVaMaxVg2MaxVhkMaxPaMaxPg2MaxIkMaxCgkCakCga
6.31.680060020042823016.012.01.2

网友:
修理這個不難,難的是PCB板不能再用,材質已變,就算更新零件已會因高壓擊穿再次損壞,除非重新Layoutu 一塊,或是搭棚,輸出變壓器從外觀沒有損毀,應是退偶電容漏電短路造成,真空管壞不會這樣的,
還是送原廠,懷疑左邊有滴到水......生鏽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樣都不確定, 因為機器不是第一手的.....
不確定原廠會不會理我.....

那不燒錢解決的話
自行讀讀這個
http://www.oestex.com/tubes/ul.html
跑跑電路板自己畫個電路圖, 看那個爆電容估計是陰極偏壓或是屏極濾波用, 不要隨便改容量, 變壓器沒有短路的不上膽基本亂開機都不會再壞到哪裡, 有膽按上開機一定要接喇叭, 不然容易再燒.

网友:
以前也修過管後級, 一般大多是電容漏液短路.
換新電容, 更換燒毀零件, 清除電解液, 刮除黑色燒毀電路板(碳化會導電), 補線路.
先不插管, 上電(限流)看看高壓與燈絲有無正常出現. 若有關電等高壓洩放完畢,
再插管, 限流上電, 沒意外的話可完修.

网友:
10000uf 20% 63Vcc,  這顆不是高壓電容,真空管高壓濾波電容約100~200uf起碼300V~ˊ600V電壓,猜想這一線路真空管的燈絲可能使用直流電壓, 低壓10000uf可能是燈絲的濾波電容,燈絲使用直流電壓降低交流聲,燈絲才需要這麼大容量的低壓電容,真空管另外會使用低壓電解電容就是柵極偏壓,但不需要這麼大的容量, 10000uf爆漿,它的橋式整流應該是也壞了,變壓器也檢查一下有沒有壞,

楼主:
感謝版友們的建議與回覆, 若有任何更新會再上傳跟大家請教....
因為工作的關係, 只能用零碎空暇的時間做維修, 所以進度會比較慢......

楼主:
週末有時間把板子解焊拆下來了
螺絲有夠緊, 我連修車的棘輪板手都用上了...
背面燒毀的地方
把電容拆下, 只有黑色的那顆爆漿, 金黃色的只有破皮
交叉比對, 另一邊正常的對照組
爆漿的
破皮的電容
另一邊正常的對照組

量了一些值, 左右兩邊的阻值還算接近....
只是有一些薄膜電容太小(0.47uf, 1uf), ESR 表量不出來

看起來好像只是電容漏液造成的.....
接下來就是要把燒焦的電路板刮乾淨, 重新搭橋

還有幾個問題要請教眾高手們
1. 更換新電容時, 需要兩邊一起換嗎?
2. 可以換更高的耐壓值嗎? 現在是 SIC-SAFCO 10000uf 63vcc
3. 因為找不到廠牌一樣的電容, 請問有推薦的audio grade 電容的牌子嗎?

謝謝大家

网友F:
電路板燒焦的部分看起來已經焦到裡面了,用小型砂輪切片將此部分切下來再補上一塊纖維板用 A B 膠來黏合,不見的銅箔線路可以用美工刀在新補上去的 PCB 原板上割出來,不要的部分用尖嘴鉗來剝離掉銅箔。修補的漂亮甚至可以達到不仔細看看不出來,音響內含藝術的成分要多花點心思與工藝在上頭才會感覺聲音的美好。

大容量的電解電容不需特別迷信哪種歐美品牌只要是大廠即可,除了測試電容量與 ESR 外還要多測漏電電流,用電源供應器先充電到工作電壓後再斷開串連一個電流表來看持續漏電的電流或用自製的 Zener 測試器來測,廠家的規格表內都有標示漏電電流一般只有幾 mA 之內。
電解電容的耐壓越高性能越好尤其是體積大小,同樣規格的挑體積越大的尤佳,裡面電解液充足密封性也比較好,以前歐美製品常常比同規格日本製品體積重量大上好幾倍,而使用壽命也多上好幾倍。
不特別推薦哪種電解電容完全看樓主的預算與上述的原則去挑選,有打算都換掉是正確的決定因為沒漏液的那顆也即將漏液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路板燒焦的部分看起來已經焦到裡面了,用小型砂輪切片將此部分切下來再補上一塊纖維板用 A B 膠來黏合, ...

感謝duke83的建議
已經把燒焦的部分切下, 只是電容(Nichicon)剛下訂, 還沒有寄到.
下一步要來修補電路板了

网友:
既然都拆下來了,建議順便把交連電容全部換新(交連電容的容量約0.005uf~0.5uf電容),ˊ早期真空管年代,真空管音響2~5年後,除了把老化的真空管換新,線路的油質交連電容都會換新,真空管的交連電容就算極微小的漏電(100MΩ以上)也會影響音質,因為真空管屏極高電壓,柵極又高輸入阻抗,微小的漏電也會讓真空管柵極有正電壓,柵極正電壓有柵流讓真空管的工作點偏移,(一般電晶體音響低壓低輸入阻抗,交連電容的漏電就不需要要求那麼高)

网友:
只看到2組整流.應該是高壓及驅動管.控制線路用.KT88應該是交流點燈.不過63v/10000uf真的有點大.2顆旋鈕vr一般適用在調整kt88的 屏流.先看kt88的陰極電阻是使用多大.若是1或10歐姆.表示使用固定偏壓居多(測量方便).

网友:
因為是廠機.所以一些便利性功能較多

楼主:
謝謝大家無私的指教與建議
現在來跟各位報告維修進度
已經把電路板燒焦的部分切除了
1.把切除的部分重新洗一塊板子用epoxy黏上,打磨
2.把電路板的銅箔重新接上, 銲上新的電容跟所有的電線
3.並且再做一個防燒保護器, 不上真空管做限流測試
一開始燈泡亮了幾秒鐘, 之後就慢慢暗下來了 ( 嚇了一跳以為還是有短路...)
機器燈號也亮了, 十幾秒之後有聽到的繼電器動作的聲音, 感覺是有正常工作
下一步就是裝上真空管來試機了....
再請教大家一下, 測試時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再次感謝大家

网友:
整流電路沒問題,量一下真空管各極的電壓,屏極(高壓),簾柵極(高壓),柵極(零電壓或負電壓),陰極(沒插真空管零電壓),絲極兩端電壓,假如是固定偏壓柵極會有負電壓,假如是自給偏壓的柵極是零電壓,一般情況A類會使用自給偏壓,A類用自給偏壓有優點,會隨真空管老化自我調整偏壓,B類推挽式(或偏B類的AB類)會用固定偏壓。

真空管各極的電壓都沒問題,就可以插入真空管,開機要接喇叭或假負載,開機後還是要注意有無寄生振盪(無訊號時,輸出變壓器的高壓兩端,會有高頻率的極高交流電壓,因為是超音波頻率喇叭聽不到聲音),有寄生振盪不處理,有可能會燒輸出變壓器及高音喇叭,

某些電容的容量改變會產生寄生振盪,並聯負回授電阻的電容,倒相管前的相位修正電容,輸出變壓器高壓端並聯的電容,不過你這台是舊機器,不是新裝機第一次開機,應該不會有寄生振盪這種問題

网友:
長知識了.第一次看到pcb修復.真是巧手.好功夫.

楼主:
再次謝謝大家, 機器已經上管測試, 左右有聲音, 基本上可以算是完修了
因為左聲道有哼聲, 量了一下管子溫度都比右聲道來得高, 管子的亮度也比右聲道來的明亮許多
左右聲道對調交叉比對過, 兩隻KT88 功率管一定有問題,需要更新

擴大機已經交還機主並回報發現的問題, 機主已下訂新的管子了.

再次謝謝大家熱心分享, 也從中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

謝謝大家

測溫度
交叉比對, 負責左聲道的管子異常明亮

网友:
漂亮,恭喜完修,還好輸出變壓器沒問題,好東西就要用心保存~~~~

网友:
高級機器。這廠電源調音有一套,而且濾波喜歡並接大容量塑料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那個DAC上面疊的小真空管前級也很特別

网友:
Kt88有藍光可能電壓太高,管子壽命會縮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謝謝大家, 機器已經上管測試, 左右有聲音, 基本上可以算是完修了
因為左聲道有哼聲, 量了一下管子溫度 ...

藍色光芒還有高溫說明壓力過高
看修復的手工不像是初學或業餘玩家那麼簡單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下後續
機器主人今天已入手新管並且測試了一張唱片的時間, 目前一切正常!

話說管子透藍光, 我讀了一些文章, 那似乎是正常的 (只有些許微微的藍光, 並不是很亮), 不知是否有誤, 也請大家指教
假若此藍光是不正常, 會不會是市電超過110V額定電壓進而造成電壓過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一下後續
機器主人今天已入手新管並且測試了一張唱片的時間, 目前一切正常!

怎小弟看的網文
都說純藍光是極致性能表徵
紫色或粉紅 光,才意味著真空管出狀況了
Understanding Blue Glow In Your Amp Tubes
what-is-blue-glow-in-vacuum-tubes

但話說回來
管中填充的惰性氣體,是會影響電暈顏色的 (就像早期的霓虹燈有多種發光顏色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