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電鑽被用掛了!! 求馬達購買的訊息!!

楼主(2018-04-16):
那天為了修改一片壓克力板,使用我的迷你電鑽+麻花銑刀 居然就不動了!! 看樣子應該是 馬達不行了!!跟上一隻迷你電鑽一樣,要用手輔助才會轉動...請問這馬達那裡有零賣1~2 個!!  謝謝!!

网友A:
尺寸看起來像是 550馬達, 耐壓規格要再比對

可以上沒屋頂搜尋 "550 馬達"
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7365057210

网友:
開蓋看看碳刷還是白金銅刷

网友:
可能是碳刷有問題

网友:
這種馬達就是吹風機在用的那種,你到回收場挖,應該很多能用的!!

网友:
迷你電鑽/刻磨機/研磨機 產地: 台灣製

*交流110V 60Hz 11W
*增設旁路電容 , 防止諧波干擾
*轉速9000r.p.m以及非常安靜
*操作簡單 , 安全性高
*規格 0.1~1.0×1.9~2.6
           1.1~1.9×2.6~3.2

网友:
電壓跟軸徑要先知道一下,免得買錯。

网友B:
有沒有可能
只是外部橋整(或濾波電容)掛掉而已

网友B:
若的要更換馬達
前端的夾頭柄與馬達心軸
無損拆換還真是個難題 ?
有請痞友前輩們,分享一下高超的DIY拆裝法 !

网友:
阿乾師傅 是哪一家的迷你鑽,
這馬達軸心才是大問題,
一般這種馬達都是DC12V的,
或許原廠有賣馬達組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的要更換馬達
前端的夾頭柄與馬達心軸
無損拆換還真是個難題 ?

夾頭底部有螺絲孔。

网友:
既然要當切削用電動工具
有沒有想過
更換功率大一點(內含滾珠軸承)的電機方便些 ?

類似這類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147520040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夾頭底部有螺絲孔。

antlu大
原始的夾頭底部
可能是沒有螺絲孔 ?
那比較頭痛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原始的夾頭底部
可能是沒有螺絲孔 ?

夾頭如果是中空的話,應該可以把軸心敲出來。卡太緊的話就有點難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夾頭如果是中空的話,應該可以把軸心敲出來。卡太緊的話就有點難度。

鑽頭類電機
有同心度 & 偏擺度 要求
可能要蠻小心的拆裝
能想到的拆裝方式
是熱漲冷縮的方式,搭配適當的治夾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的要更換馬達
前端的夾頭柄與馬達心軸
無損拆換還真是個難題 ?

這應該有止付螺絲孔,
可能沒拍到而已,
這樣要買馬達就很簡單,
拆吹風機也可以,
現在有些吹風機馬達用料的很好,
轉速很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夾頭如果是中空的話,應該可以把軸心敲出來。卡太緊的話就有點難度。

瓦斯爐火烤一下,再用一字起子運用槓桿原理撬出來,,反正都要拆了,作一下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原始的夾頭底部
可能是沒有螺絲孔 ?

ERIC大:
    感謝提供這麼多訊息!! 後續我再傳一些詳細資料!!  目前,先問一下廠商是否有賣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應該有止付螺絲孔,
可能沒拍到而已,
這樣要買馬達就很簡單,

仙蒂妹子:
   有止付螺絲孔,是沒有拍到!! 我先問一下廠商是否有單獨賣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看起來像是 550馬達, 耐壓規格要再比對

可以上沒屋頂搜尋 "550 馬達"

LAZY104大:
    我量過尺寸幾乎一樣!! 就是電壓的問題不知道!!

网友E:
覺得直接先給馬達DC12V測試是否真的掛了,再來決定是否更換新馬達也不遲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覺得直接先給馬達DC12V測試是否真的掛了,再來決定是否更換新馬達也不遲 !

LIJM大:
   感謝!!明天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
只是外部橋整(或濾波電容)掛掉而已

小弟看漏了,原來這台是110v過橋整就進馬達,會不會因為長期高壓下運轉,導致線圈漆包線絕緣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