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請問各位前輩們知道步進馬達上面東西叫什麼?(紅色框框)

楼主(2018-04-16):
請問各位前輩們知道紅框上的東西叫什麼嗎 ?
小弟需要用到,但是GO大神找不到 。
想請教各位前輩們知道這個東西的名稱。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A:
那個是轉接環之類的,應該是訂製的不是通用規格品,除非找到原始廠家。
有樣品或尺寸圖的話,找車床加工做不難。

网友:
名稱:連結器(軸用)
知道也沒用,牽涉規格尺寸用途

网友:
連結器+1
這看起來是訂製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轉接環之類的,應該是訂製的不是通用規格品,除非找到原始廠家。
有樣品或尺寸圖的話,找車床加工做 ...

可能需要 車銑同工的機台才有辦有作吧,銑床也有辦法作啦

楼主:
kxmil&單晶片微電腦 前輩

對就是這個。
原來它叫 法蘭盤
謝謝各位前輩

楼主:
有去打鐵街問過要圖他們願意做。

网友:
免鍵軸襯

搜尋 台灣三住  首頁再次搜尋"免鍵軸襯"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