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阿帝拉排氣管噴汽油

楼主(2018-04-16):
來不及拍照
一早發不動結果是從排氣管直接噴汽油出來
請問有高人知道是哪裡出狀況嗎
之前是自動油杯滲油

网友:
搞不好是噴水哦!
我汽機車排氣管常滴,尤其是美女在旁邊,油門一吹噴更多。

网友:
嗯,我覺得噴"水"比較有可能

网友:
有聞到汽油味嗎,

网友:
戰鬥機後燃器!?

超大型馬力

网友A:
會不會油門一催直接上天

真的排氣管直接噴汽油,萬一有發動,樓主您可是直接上社會版頭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油門一催直接上天

真的排氣管直接噴汽油,萬一有發動,樓主您可是直接上社會版頭版 ...

惡靈戰警中~~尼可拉斯凱吉那台超帥的......留下一條火焰n_0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惡靈戰警中~~尼可拉斯凱吉那台超帥的......留下一條火焰

A471大
不要在這邊啦低賽啦
小道消息,啦低賽這邊有人準備幹掉你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29-1-1.html

楼主:
發的動。直接噴汽油出來。水沒有味道的。噴到被隔壁鄰居靠杯。現在已換自動油杯,岐管,化油器。是沒噴油了,可是還不順會噗噗噗的。請問汽油芯裡的油量只有一半,會是這裡的問題嗎

楼主:
忘了說噗噗噗後就熄火了。而且很難發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說噗噗噗後就熄火了。而且很難發動

檢查化油器裡面有沒有水 記得沒錯的話油箱蓋是外面的
這個症狀又有可能進水 或化油器有問題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7890-1-1.html
跟這篇維修症狀很像 發不動 難發 nogo 怠速正常一催就熄火
如果不確定有無進水 直接漏光汽油包括管路及化油器
再次添加新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化油器裡面有沒有水 記得沒錯的話油箱蓋是外面的
這個症狀又有可能進水 或化油器有問題吧
http://bbs ...

整支排氣管內都是汽油沒有水的成份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支排氣管內都是汽油沒有水的成份哦。

請問您崎管跟化油器是自己換還是車行換,因為您的敘述有點詭異
噴射車或有脈動油幫的車還有可能整支排氣管都是汽油,您的是自動油杯,不太可能有這個結果

自動油杯的油靠重力流下來,到了化油器還有三角針閥擋著,很難流到排氣管會噴油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支排氣管內都是汽油沒有水的成份哦。

把化油器的油放掉 外掛點滴連接化油器方式試試看
問題依舊 那就分解化油器吧
或者cdi真的掛了
或者拍個影片 啟動時的聲音 及怎麼噴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的動。直接噴汽油出來。水沒有味道的。噴到被隔壁鄰居靠杯。現在已換自動油杯,岐管,化油器。是沒噴油了 ...

汽油芯裡的油量只有一半是正常的,您的化油器應該依照車主手冊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