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回-奇美DC電扇 DF-14BOST

楼主(2018-04-16):
這台是回收廠準備拆掉的電風扇,看看品項還錯,年份也滿新的(2015),就跟老闆買下來"練功"
先插電試ˋ試,完全沒動靜
拆開來研究,分成兩個模組,電源&主控板
先確認電源部份正常有DC24V輸出
再來就檢查主控板的部份,最有嫌疑的就是電源開關,
用電表量組抗很大,插上電用電表探棒短路試試
耶!成功,只是開關壞了,換上開關後正常
很軟,賺到了~
看看耗電量確實還滿省電的喔~風量也還可以接受

後續:女兒回家看到新電扇很高興的搬進房間,換掉舊的

网友:
利用按鍵控制產品生命週期破功啦

我家的循環扇也差不多該整理了,在找到遙控器前,必須痛苦的跟按鍵拼命
找到遙控器後就會…等要收起來再整理
在要收起來的時候,…

网友:
看,廠商都這樣,我家笨吶蒐你我都還一輪了

网友A:
恭喜完修!!小小的開關居然也能限制生命週期~~
不過電的感覺好修好查多了~~~
上次我收了一台DC扇  會亮燈不會轉,查了好幾天後來放棄
現在還在冷宮中納涼~哈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小小的開關居然也能限制生命週期~~

飛利浦 170V 會不會表示, 這是抄襲

网友B:
是碳刷還是無刷 ....?

楼主:
馬達部份沒有壞,所以沒拆,也不到是哪種類型的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碳刷還是無刷 ....?

風扇馬達通常都無刷的

网友:
線路板上,紅線M+24V,灰線M-G,黃線沒寫,有M+,M-,應該不會馬達上有無刷控制板,是要做精密定速控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