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板SKR.03 如何恢復原始設定

楼主(2018-04-16):
有人知道公板SKR.03 要如何恢復原始設定嗎
因為我在設定裡面按下復位後
畫面就出不來了~
重新開機畫面閃一下,就不見了
有人知道要如何解決嗎?
謝謝~

网友:
重刷程序~
先刷別的解析度~
再刷回原來的解析度~

楼主:
謝謝firewayd的幫忙~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用HDMI時,只有聲音沒有畫面
用多媒體播放影片時,又正常
有人知道要調整那裡的設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firewayd的幫忙~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這問題 我看得好像有矛盾點

用HDMI時,只有聲音沒有畫面  何種信號源
用多媒體播放影片時,又正常    何種輸入源

1. 如果兩種信號源都一樣 HDMI  那就有可能一台輸出有問題
2. 如果一台信號源是 HDMI  一台是 AV 或其他輸出 那當然無法比對

HDMI 有聲音無影像 先確認信號線  兩端接頭重差幾次
用另一台一樣用 HDMI 輸出接看看  才能確認問題點在哪邊

楼主:
sa2086 謝謝你的幫忙
我找到問題,已經解決了

楼主:
請問一下~
有人可以提供繁體版skr.03 1366x768的程序給我嗎
因為簡體版的多媒體有些字會無法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有人可以提供繁體版skr.03 1366x768的程序給我嗎
因為簡體版的多媒體有些字會無法顯示

我有自己從對岸買這塊
我可以給你 賣家有給我繁體的1366 1920
這塊起來影像是蠻漂亮的 但是缺點他們的HDMI才一組太少了
至於類比基本上現在根本用不上第四台都機上盒了
就因為這樣 有一些客戶除了第四台以外要再接其他的HDMI裝置就沒得用了 有的客戶能接受有的不行 改這個板子真的兩難阿...

1366x768

1920x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