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CMV T38A液晶螢幕電源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6):
奇美CHIMEI CMV T38A 20吋LCD液晶螢幕電源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CMV T38A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電源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CHIMEI CMV T38A
A201P1-T03

拆機.

驅動板.

電源高壓板.

這電源高壓板以前維修過.小C都換過了.

雖然有更換.只因使用的還是劣質小C代換.所以這次又爆了3棵.

全部換上日系優質小C.

您以為這樣就完修了嗎?當然沒有.

測量電源輸出0V.這當然驅動板就無法工作了.

再測量大C電壓.顯示DC98V.電壓明顯不足.

換掉大C.

電壓上升為DC154V.

再測量電源輸出電壓.顯示5.03V.這就符合驅動板工作要件.

這按鍵板按鍵也都沒有作用了.

全部卸下.

直接換新.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請問前輩:
一般液晶電視及電腦螢幕, 如果不過電(或說待機燈不亮), 有兩的可能, 一種情形是電源板故障, 另一種情形是主板故障. 根據我的經驗, 我覺得主板故障的機率比較高, 請問前輩修了那麼多台電視及電腦螢幕, 是否也是覺得主板故障的機率比較高? 又電源板故障及主板故障的百分比大約是多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前輩:
一般液晶電視及電腦螢幕, 如果不過電(或說待機燈不亮), 有兩的可能, 一種情形是電源板故障, 另一 ...

我碰過的電源板故障比較多.
由於電源的輸入部分.通常都工作在高壓.大電流的狀態下.所以故障率最高.
如整流二極體.濾波電容.開關功率管等較易損壞.其次就是輸出整流部分的整流二極體.保護二極體.濾波電容.限流電阻等也較易損壞.

网友:
感謝gkjnn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