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E550KL(ZenFone2 Laser) 聽筒故障

楼主(2018-04-17):
想請問,拆機不小心動到聽筒,結果裡面繞著磁鐵的金色線圈,斷了
最後要焊接,也難焊上去,線圈的線也斷了也找不到,
目前聽筒壞了,或是有人有該零件呢,該怎解決呢?

ze550kl 聽筒
ze550kl 線圈線斷焊不上

网友A:
請您找台同系列故障機殺肉,這種附屬零件同系列就算不同型號應該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找台同系列故障機殺肉,這種附屬零件同系列就算不同型號應該都通用

嗯.目前還在找中.謝謝

网友B: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本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並使用以下連結第12樓貼圖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本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並使 ...

剛開始有用圖片上傳,但不成功,現在換個瀏懶器,要重新修改內文,但找不到可"編輯"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