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T6電表的特殊功能

楼主(2018-04-17):
一般電表在測量電壓時,需使用表棒與待測點作接觸,而T6系列,利用了其特有的Field sense功能,可讓使用者達到非接觸式的交流電壓量測.請欣賞影片的應用介紹.

网友A:
哇好棒的錶,突然想敗家~~

网友:
這種叫ncv功能,現在很多電錶都有了

補充內容 (2018-4-17 08:00 PM):
搞錯了,這個功能確實少見,很實用的能力

网友B:
電流、電壓同時測量及同時顯示
這功能不錯(類簡易式功率計)

FLUKE T6電表
稍看其規格說明
直流電規格部份
看不出是否也有雙顯示功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好棒的錶,突然想敗家~~

超級貴的喔,

网友:
別給老大看到他會吵學姐買,吵阿母買~~~~

网友A:
嘿阿超貴一台11000,只是目前有三台加一台勾表共四台,再敗下去有五台,我沒WISH大有五腦,也沒這麼多隻手,但想說工夫不好帶這台出去時看起來就很專業,可以唬一下外行的騙些奶粉錢。

网友:
他還是要接線,只是避開重點。
以較安全方式與更新設計,須不帶電線路(接地)接觸大概是做比較用降低誤差值。
NCV非接觸式就有此功能,只是以音響或燈號頻率響應,誤差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流、電壓同時測量及同時顯示
這功能不錯(類簡易式功率計)

ericchou大這台我之前看他沒直流電流檔

网友C:
為何這牌子的電錶都這麼貴,下不了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為何這牌子的電錶都這麼貴,下不了手

zafar大FLUKE是儀表界的LV阿,每個男人都想要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chou大這台我之前看他沒直流電流檔

下列是二線品牌廠
功能類似的電錶
說明書說 ,直流電壓/電流 能同時顯示
不知小弟有沒有誤解它
是否真能以感應方式讀出 "直流的電壓電流 且同時顯示在螢幕上 " ?

因為目前大部分量測直流電流方式
電錶都還是表筆串聯測試 (或接分壓器 或 接閉合感應線圈)
不知現今科技,是否有進步到用開環感應式量ˊ測 ?

225.7 KB, 下載次數: 9

簡易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阿超貴一台11000,只是目前有三台加一台勾表共四台,再敗下去有五台,我沒WISH大有五腦,也沒這麼多隻 ...

>騙些奶粉錢

還ˊ需奶粉錢,跟小三生的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zafar大FLUKE是儀表界的LV阿,每個男人都想要一台。

>每個男人都想要一台

越來越離譜了 ...

网友:
查了一下這種新款的叉表,大部分叉表(包含 FM200)的前端叉部都只能測量電流,要測量電壓還是需用接觸式的測棒,只有這台 T6 比較厲害可以直接感應到交流電壓而直流電壓還是得用測棒。

使用叉表需置於紅色感應區否則誤差很大,傳統勾表只要閉合後電線在哪裡都沒差異,好像比較容易產生測量誤差要小心確認。
要使用 T6 交流電壓讀出的功能要先將黑色測棒放回背殼收納處,還不能帶手套去觸摸背部之接地觸點。
叉表看起來就像勾表的進化版只是省略開口閉合的動作,市面上機型不多且價錢比勾表貴的多,看過後覺得目前不需購置還是繼續使用傳統勾表就好。

网友:
看到這台電表這個功能也想到我有一台類似的工具,不過要搭配示波器使用,或許大家猜到是什麼了,過幾天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阿超貴一台11000,只是目前有三台加一台勾表共四台,再敗下去有五台,我沒WISH大有五腦,也沒這麼多隻 ...

貴貴的電表帶出門就要記得帶回家,不然想到它在外面流浪會睡不著丫

网友:
這台Tektronix TCPA300 Amplifier,AC/DC Current Probe 電流探棒當初買的時候也是非常昂貴,跟著我也很多年了,到現在還是頭好壯壯,久久還是會用一次。

网友:
電流勾,好ˋ羨慕

网友:
有請狼大多多來發表大作吧!

网友D:
https://tw.tek.com/current-probe

簡單的說就是高靈敏霍爾感應+高精度ADC+高精度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tw.tek.com/current-probe

簡單的說就是高靈敏霍爾感應+高精度ADC+高精度DAC? ...

1.這支特別的地方是他能非接觸測量交流電壓值.目前應還無其他廠商有類似功能產品.他是利用電場感應方式作偵測
2.其他號稱具NCV功能的電錶,只能告訴你待測物附近有無電壓存在,並無法得知實際數值.

网友E:
站長的這支 TCP305 的特異功能在於可以看到 DC to 50MHz 的交流電流波型,就好像傳統示波器探棒在看高頻電壓信號一樣簡單。
而這帖的 Fluke T6 的前端感應區只能量 50 或 60Hz 的電流或電壓訊號,超過這個範圍就不行了。

搭配示波器用的電流探棒關鍵技術就在最前端的夾頭的鐵粉芯與線圈繞法,這是材料科技與工藝的代表作一般國家或公司做不出來。
搭配的主機內含極低噪音的放大器與電源供應器,還要補償放大器的頻率響應曲線來迎合前端感應線圈不平坦的頻率響應曲線讓輸出誤差在某個範圍內。
幾十年前 TEK 家就有這種示波器電流探棒,全都是類比零件與線路當時還沒有用到霍爾 IC 與 ADC 這種元件。

网友F:
題外話,影片尾端他在量測的是甚麼燃燒裝置? 有火焰、有風扇,瓦斯暖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題外話,影片尾端他在量測的是甚麼燃燒裝置? 有火焰、有風扇,瓦斯暖爐嗎? ...

對的瓦斯暖爐
影片中2分5秒處
有提到 furnace (建築物內的)暖氣爐
可能作者生活在較高緯度有低氣溫的地區,所以有類似設施裝置

暖氣爐型態
大概就類似下列設備

网友B:
觀看影片後
有些疑問(如同影片下方討論留言一樣)

如果測時時
穿戴著絕緣電工手套 ( 或工作靴 或 離地樓梯傢俱等...)
這樣沒碰觸儀器背後的拇指接觸點
那這樣的量測背景下,讀值還可靠嗎 ?
或者它的原理是 ? (電容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觀看影片後
有些疑問(如同影片下方討論留言一樣)

此時需使用黑棒接設備外殼(接地)方式量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站長的這支 TCP305 的特異功能在於可以看到 DC to 50MHz 的交流電流波型,就好像傳統示波器探棒在看高頻電 ...

電流探棒這種東西在看交換式電源很有幫助,可以看到輸入/輸出電流"脈動"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流探棒這種東西在看交換式電源很有幫助,可以看到輸入/輸出電流"脈動"的狀況 ...

"load transient, 負載暫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Ydwhiu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