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有可以打開.xmcdˋ檔案的安全免費軟體嗎?

楼主(2018-04-17):
請問一下有可以打開.xmcdˋ檔案的安全免費軟體嗎?
就是不會被偷安裝後門之類的.
目前只有找到30天試用版.

謝謝.

補充內容 (2018-4-17 05:21 PM):
在回覆時,最好自己有使用過該軟體的經驗者.

网友:
下列
隨機網搜

何種應用程式 可打開一個 .xmcd 文件

1.    PTC Mathcad  (試用期後要收費)
2.    SMath Studio (免費,無適用期,有無後門未知)

楼主:
謝謝.
你這兩個之前都有查過了
第一個就是試用30天,安裝後只能看到200字.
第二個就顯示有一大堆錯誤信息,目前還不知是原始檔有問題,或者軟體不適用.

网友A:
安個虛擬機, 裝原廠的如何? 幾百鷗看一看是比較貴, 不過用來找飯吃的話就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這兩個之前都有查過了
第一個就是試用30天,安裝後只能看到200字.

網路上看的其他文章
提到xmcd格其它應用

S大 的原始檔案
有可能不是CAD檔案嗎 ?

2009年7月15日 星期三
[筆記]單軌的 CD 備份成多檔案 mp3
朋友有片 CD 想要備份,封面上明明是印出很多首曲目
可是內容打開一看只有一個音軌,這可麻煩了
不是單單把音軌取出來就行了
而且不知為何,這張 CD 播放軟體透過 CDDB 抓到的還是單軌的資料
以下是我的做法,當然也許有更好的:

1. 將音軌抽出成 wav 檔案,我是直接用 cdfs 做,就是在 nautilus 裡面,對著光碟機就可以直接打開,將裡面的音軌拉到資料夾就直接變成 wav 檔案

2. 將 wav 檔透過 lame 這個程式轉成 mp3,我為了要比較好的音質,所以幾個參數都調整過,當然檔案就比較大
lame -b 320 --preset extreme -V0 Track1.wav out.mp3

3. 在 freedb.org中尋找專輯資料,輸入轉輯名稱後,同時找到單軌跟多軌的,自動抓到的大概就是單軌的,抓錯了,將多軌的資料下載下來,由檔案前頭發現它是 xmcd 格式,將它抓下來存成 .xmcd 檔案

4. 接著用 mp3splt 來做分割
mp3splt -a -c xxx.xmcd out.mp3
就可以將檔案依 xmcd 的資料分割了

ps:
1. cd 可以直接透過 grip 抓成 mp3 等多種格式
2. 除了 mp3 外,ogg 也是很好的選擇,想要不失真的話可以用 flac
3. xmcd / cddb 格式似乎不是很常用,比較多的分割程式都是用 cue,網路上似乎也找可以找到 cddb2cue 的工具,但筆者沒有試用過

張貼者:kenshinn huang於下午11:120回應這篇文章的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看的其他文章
提到xmcd格其它應用

那是朋友的客戶寄給他看的.
已請朋友問客戶以確定檔案是正常的.
請客戶看能否先寄pdf檔先看內容.
慢慢再來研究xmcd的格式.
xmcd格式可能是一種複合體,xml,cd,excel的等等的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個虛擬機, 裝原廠的如何? 幾百鷗看一看是比較貴, 不過用來找飯吃的話就給吧. ...

若找不到替代的,最後該花還是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