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便宜的電表dt 9205a+

楼主(2018-04-17):
請問完全看不懂電表的我,正在學習如何使用電表檔位使用

沒屋頂買了一台最便宜的dt 9205a+  159元

機器本體拿起來好輕~橘色外殼好像不能拔起來~是一體成型式

調到蜂鳴檔~~探棒互觸 有點小聲~~突發起想把電腦主機殼的那顆逼逼焊上去 也是很小聲

請問板上高手~~這台有人買嗎? 還是在去買其他品質比較好的電表來學習呢? 謝謝

网友:
這個價位有這個規格功能已經算是好貨,
逼逼聲聽得到就好.太大聲還嫌吵,
好好善用它,讓它帶你一起學習成長,
恭喜 e 大擁有它 !

网友:
這台我也有買,夠用了

网友A:
這不能算是最便宜的電表吧?百元以下的一堆,不知道可靠度如何就是了。

https://find.ruten.com.tw/s/?q=DT-830&sort=prc%2Fac

网友:
哇噻,還有70元的電表,下一次一定要來買一個試試看!

楼主:
拆了兩次 外殼螺絲就鎖不緊了~無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不能算是最便宜的電表吧?百元以下的一堆,不知道可靠度如何就是了。

https://find.ruten.com.tw/s/?q=D ...

百元內的電表跟這台沒得比 !
可測電容到200uF,電阻到200M,電流到20A,DCV到1000V,ACV到750V........
對初學者來說已足夠,所以說159元買值得 !

网友:
最便宜的我用過是DT830B,筆針改用別人的,調校一下其實也還可以用,還算穩定。只是什麼保護都沒有就是,連保險絲都省掉了。可以買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