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732E300 影像有層白霧

楼主(2018-04-17):
這台CHIMEI 732E300 故障情形是影像有層白霧

故障畫面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兇手就是T-CON上的這顆AS15-G了

把它請下來

再換上一顆新的AS15-HF上去

換好後再來上電測試看看,畫面正常了

完修畫面

网友A:
感謝老大哥分享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老大哥分享維修文~

我應該還不算老大哥啦,你我年紀應該相仿

网友B:
請問漢克兄
在請下和焊接 AS15-G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不曉得漢克兄是用熱風槍還是烙鐵做拆焊

謝謝漢克兄
分享維修經驗

漢克兄真的是佛心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漢克兄
在請下和焊接 AS15-G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我是用熱風槍吹下來,焊上是只有用烙鐵而已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於不要高溫烤太久,免得AS15又烤壞了

我眼力非常不好,從最早期是請朋友代工,到後來是自己用顯微鏡加拆焊台,現在是只靠放大鏡加烙鐵了,其實用烙鐵也可以拆下,但我比較懶所以用熱風槍吹比較快,拆和焊其實只要久了就會知道該怎麼做對你是比較快的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熱風槍吹下來,焊上是只有用烙鐵而已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於不要高溫烤太久,免 ...

漢克兄眼力不好

小弟得知有一偏方
對眼睛有幫助

吃幼齒、顧眼睛

不過不要讓嫂子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漢克兄眼力不好

小弟得知有一偏方

啊~~~~~~~~~~我家那芒果也常上PIGOO喔

网友C:
漢克大
那AS15 旁邊的排阻 是補焊還是一起換新

网友D:
感恩!漢克老師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漢克大
那AS15 旁邊的排阻 是補焊還是一起換新

都沒有,那是助焊劑造成的錯覺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恩!漢克老師傅,,

啊~~~~~~~我應該沒有很老才對啊(不管年紀或經驗及資歷上來說)

网友B:
請問 漢克兄
如果液晶情況是白屏
而有查看電容
也沒有什麼異狀

請問 漢克兄
要如何查是否是 AS15-G 故障
請問 漢克兄 AS15-G 如果故障
畫面會出現什麼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漢克兄
如果液晶情況是白屏
而有查看電容

AS15異常伽瑪值也會異常,所以可以量看看伽瑪電壓

网友E:
其實我看到這標題,以為是換偏光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看到這標題,以為是換偏光膜

以為是偏光模加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