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550KL(ZenFone2 Laser) 聽筒故障

楼主(2018-04-17):
之前忘記放入照片違規,再發1次

想請問,拆機不小心動到聽筒,結果裡面繞著磁鐵的金色線圈,斷了
最後要焊接,也難焊上去,線圈的線也斷了也找不到,
目前聽筒壞了,或是有人有該零件呢,該怎解決呢?

線圈斷了

線圈斷了

難以焊上

難以焊上

网友A:
只能找零件更換
線圈都挖出來了...
這只能當磁鐵用
乖乖買零件吧

网友B:
我手上也沒殺肉料件可提供,只能去網路上買了
買單顆聽筒很貴就是了
https://find.ruten.com.tw/s/?q=ze550kl%20%E8%81%BD%E7%AD%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沒殺肉料件可提供,只能去網路上買了
買單顆聽筒很貴就是了
https://find.ruten.com.tw/s/?q=ze550k ...

嗯.有先預購中,但好像賣家說是代用的.不知到時拿到手上會不會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零件更換
線圈都挖出來了...
這只能當磁鐵用

嗯丫.原本只是斷1條線,再焊另一條又斷,就亂挖線再焊就沒聲音了.
話說,這應該有分正負極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先預購中,但好像賣家說是代用的.不知到時拿到手上會不會不合

可以用的,放心買吧

网友C:
其實找同腳位向,大小一樣的就行了!!

通用的很多!!   回收找個泡水機或破屏機隨便拆都有的!!

這種HTC用的不少,SONY有些是這種規格,SAMSUNG 比較多是偏單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找同腳位向,大小一樣的就行了!!

通用的很多!!   回收找個泡水機或破屏機隨便拆都有的!!

嗯.大概了解了

楼主:
ok,等到時貨到再試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