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得利卡2.4 活動DC12V進排氣扇DIY

楼主(2018-04-17):
得利卡2.4 活動DC12V進排氣扇DIY
1.下圖 前情提要 完成總要測試,往往總是理想化有段距離。
a.10CM/12V電扇*2+美耐板與魔術氈貼氣窗組合,唯一缺憾單向風量不足,最後成家用窗排風扇,太陽能供電。

b.22CM/12V電扇+厚硬保麗龍測試卡氣窗,主體塑化單薄較軟,扇葉經不起碰撞壓擠,風扇不平衡,算是失敗品。
c.經過N年後....嘗試30CM/12VDC進排風扇可調速+廣告招牌與硬保麗龍組合測試卡活動氣窗,風力夠又可調速與進排風與開關氣窗,車內炊煮與暖爐還不錯用,最後樣品也當家用另一氣窗用(家醜不外揚)。
2.下圖 開始定型,主要材料勳風12吋12VDC可調速進排扇。
3.下圖  固定框板換強度夠的4.5MM/PC板(遮陽板),厚度較厚切割也較厚工。

4.下圖  比照樣模裁剪中,外框有用刮刀……最後還是用魔切機內框切除中。

5.下圖 保麗龍用刀片割,定框形與厚度,L型PC板用內框餘料切割四片,同保麗龍上矽利康固定。

6.下圖  L型PC板固定DC扇用(強度較夠),先鑽孔(略小於螺絲孔)後上螺絲固定。
7.下圖 經測試觀察發現有臭蟲(BUG),買片不鏽鋼護網裁剪適當形狀做改善。
8.下圖  機體內空間安放護網,裁剪適當木條用這次換熱熔膠貼於內框,貼好換四角內側上下座體,增加活動卡榫用於固定氣窗。

9.下圖  最後把護網固定於木條上,這次用熱溶膠原因是可固定也較易拆解。
10.下圖 測試修整加些泡棉對車體金屬緩衝還有弧度,多重複合材料完成品 。
11.下圖 活動氣窗DC進排氣扇車內照。
12.下圖 活動氣窗DC進排氣扇車外照。
13.下圖 來張耗電功率含電源供應器AC110V轉DC12V全速消耗功率約20W(顯示19W)。
14.下圖 低轉速之使用功率2W,冬季過夜測試車外溫度0℃上下炊煮(排氣)與用暖爐(進氣)約2-5W就進排氣夠平衡不至於缺氧或溫度過高或低,不用電百葉可關或開與可拆卸。
以上參考

网友A:
加不鏽鋼紗網是很好的想法
即使馬達不轉時,抽氣扇也可單獨當換氣窗開啟

您應該買有護網那版本較佳 (裝箱行車內時,鄰座較不易有壓迫感)
或聯繫廠商,看能不能單買護網蓋板來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不鏽鋼紗網是很好的想法
即使馬達不轉時,抽氣扇也可單獨當換氣窗開啟

ericchou 大
當初沒注意有此型號,又失算。
處理好防蟲的,卻被抓到好大的臭蟲(防人的),有很大改善空間(還要問原廠外罩是否有單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chou 大
當初沒注意有此型號,又失算。
處理好防蟲的,卻被抓到好大的臭蟲(防人的),有很 ...

可能也有其它選項,而不需加購外罩
(DIY一個 : 固定式百葉內罩)

因為圖示看來
車內透視度似乎蠻高
車艙內睡姿 & 春光有被看光的風險 (若擔心的話)

网友B:
這類的產品我還蠻常用的
阿拉斯加價格最高

順光是鐵烤漆製品
正豐為塑膠製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類的產品我還蠻常用的
阿拉斯加價格最高

W大的換氣扇
是 直流電輸入的變頻電機
必要時,可與汽車電源 DC12V 直接
所以廣範被車床改裝族採用 (因為改裝簡易)
另外一個特點是 12"尺寸大小與風扇厚度
剛剛好
不大不小
這尺寸很適合一般車窗大小裝配應用

蔡總列出的是AC電源輸入
大多應用於建物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類的產品我還蠻常用的
阿拉斯加價格最高

阿拉斯加的產品
家中用過一組
約兩年後,運轉電容掛掉 (剛好買到籤王)
自行代換電容後恢復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也有其它選項,而不需加購外罩
(DIY一個 : 固定式百葉內罩)

ericchou 大
車震嗎!車上是有DIY平躺的床,搖啊搖好硬的貨車避震器。
理論上玻璃都看的到,配合政府政策都有加遮光膜,造成光影變化由暗看明易,由明見暗難(俗語說明箭易躲暗箭難防)。
例:春節至大雪山守株待鳥停在封閉林道口又高海拔森林,白晝補眠中 ,感覺有人在車周遭晃了好幾圈,巡山員暗黑黑看無最後才敲車確認有無人,車體大大概怕山老鼠載貨,確認說明一下,檢視沒事,還告知注意熊熊出沒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的產品我還蠻常用的
阿拉斯加價格最高

tsai5371 大
蔡大師
沒辦法 聽到阿拉斯加就涼半截,再貴也要買,想起阿拉斯加真的好冷,還真的去晃二次。
大師都用重金屬工業級重歪歪的,偶要輕薄短小威力強。

网友C:
引用 楼主:
tsai5371 大
蔡大師
沒辦法 聽到阿拉斯加就涼半截,再貴也要買,想起阿拉斯加真的好冷,還真的去晃二次。 ...

vkm大  這風扇好高貴阿~~
貴森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的產品我還蠻常用的
阿拉斯加價格最高

tsai5371 大
又想起氣扇前傳,武力展示給你看,用電高,配備高,就是功能不高。心痛
這是AC扇少調速功能,看到大顆1000W藍色DC12V轉AC110V/60HZ/正玄波更貴,還有小顆銀灰色300W為何不用,因為所以哪樣...不合,馬達(線圈類)轉不動,電子類可用,另外看到沒算算將近60W跟目前在用得DC變頻冰箱有得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km大  這風扇好高貴阿~~
貴森森.

sandy319 大
不貴不貴,可以大聲說配合政府政策節能減碳,可想而知,戶外用電又想要現代,可是電哪裏來,卻斤斤計較。
很深刻感覺,理想化與執行是有很大一段距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
不貴不貴,可以大聲說配合政府政策節能減碳,可想而知,戶外用電又想要現代,可是電哪裏來, ...

守株待兔~
展現一下成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ai5371 大
又想起氣扇前傳,武力展示給你看,用電高,配備高,就是功能不高。心痛
這是AC扇 ...

wkm前輩~~
  粉厲害又超搞笑
  就是不願當版主服務眾生
  今年剩幾個月而已前輩你就自動去橡皮人那報到
  橡皮人會說看你要哪個版區隨你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守株待兔~
展現一下成果吧!

sandy319 大
難!縮縮在縮.........會整組壞光光
見客露一下鳥.....觀霧 虎鶇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前輩~~
  粉厲害又超搞笑
  就是不願當版主服務眾生

tsai5371 大
賣燒害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
難!縮縮在縮.........會整組壞光光
.....觀霧 虎鶇

蝦毀!
一張~哪泥~
不夠塞牙縫..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
難!縮縮在縮.........會整組壞光光
見客露一下鳥.....觀霧 虎鶇

哈哈!誤以為是蔡董拍的,不好意思!

這拍鳥圖可是要等機會,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蝦毀!
一張~哪泥~
不夠塞牙縫..

sandy319 大
好吧我承認我是一隻小小小......鳥,再來一隻鶇帶水水的.......台中 和平 軟埤坑鉛色水鶇
sandy319媽最愛.....幼齒的帶白斑
牠一直在瞪我......
請見笑,再來就走題了

网友D:
車子如果放在室外,夏天車內的溫度非常高,一般室內用的風扇不會變形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車子如果放在室外,夏天車內的溫度非常高,一般室內用的風扇不會變形嗎? ...

頂多脆化 隨便摳都是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車子如果放在室外,夏天車內的溫度非常高,一般室內用的風扇不會變形嗎? ...

wish 版大
正經八百報告:
輻射效應尤其是金屬,熱會更熱冷會更冷,除非發動車開冷氣或暖氣,成本/噪音/廢氣.......等。
同樣環境建議搭帳篷較舒適,缺點在惡劣天候與管制區域不可抗拒環境,這時就地在車上炊煮休息就很好用。
室內用的風扇它的材質用於排氣還不至於變形。
都會區與有植物之郊區同地理環境溫差也很大。
至於平常停車都在付費室內停車場,室外就見光死還有落塵有得保養,一樣成本很高,離場幾乎郊區。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 版大
正經八百報告:
輻射效應尤其是金屬,熱會更熱冷會更冷,除非發動車開冷氣或暖氣, ...

wkm前輩
      我看再來就是論文一篇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前輩
      我看再來就是論文一篇囉!!!

tsai5371 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ai5371 大
又想起氣扇前傳,武力展示給你看,用電高,配備高,就是功能不高。心痛
這是AC扇 ...

這排DC變頻排氣扇
不是可直接DC電源嗎 ?

怎麼W大 還需用使用到正弦逆變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排DC變頻排氣扇
不是可直接DC電源嗎 ?

ericchou 大
這個是更早期AC扇,用於傳統馬達(線圈類直驅)無60HZ與正旋波幾乎電源轉換器不適用(自己有實測驗證,白老鼠一隻),所以才會說前傳。
縮圖後細部較不明,注意風扇右下角橢圓商標正豐(黃底)還有商檢局標籤非勳風(黑底),比較模組應該都是一樣
早期配合家電用品,都要電源轉換器,何況非高級車種無內建AC電源,現在電子化DC設備較多較易取得(價格也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