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行車記錄藍電流Z3電池容量不能加大?

楼主(2018-04-17):
原本的電池應該壽命快到了,原廠附得是503759  1200mAH
我想說電壓一樣,買個容量大一點的來換,603758 1500mAH
沒想到換完車子熄火不會自動關機
手動開開關關有時也不太靈光,一般行車記錄器都一定要搭配容量一樣的鋰電?
容量加大會影響電流?

网友A:
有時電池拔除會還原設定值
檢查一下系統設定
部份行車記錄器會有延遲關機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電池拔除會還原設定值
檢查一下系統設定
部份行車記錄器會有延遲關機的功能 ...

該設的我都設過了,還這樣才覺得奇怪。
正常來說電壓一樣,頂多使用時間延長而已,
放電電流應該電路都決定好了,

网友B:
換回原來那顆壽命快到的電池會回復正常嗎?

网友:
我用過錄得清行車紀錄器有過類似的經驗
電池壞了 開機後立即自動關機
我拿一個小遙控直升機的鋰電換上 狀況依舊
拿去給公司換(公司竟然離我家不遠)換過就OK
因為換一顆電池收200 網購電池加運費也要150左右
後來也沒再多加研究  有點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回原來那顆壽命快到的電池會回復正常嗎?

沒錯!還真的就正常了!
是不是買到拆機電池?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電池保護板的關係
看看能不能買到同型號的電池
不然你就得移植保護板了

网友:
18650直接上測試, 應該會有發現有感悟

网友:
拆電池、移植保護板應該不難~前提是要有焊槍~小心短路

网友C:
行車紀錄器在車子熄火後會延遲關機應該才是正常的 !(我有三台行車紀錄器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車紀錄器在車子熄火後會延遲關機應該才是正常的 !(我有三台行車紀錄器都是如此) ...

大大,板主之前有回覆了,換回之前的舊電池,可以正常關,不是設定的問題

网友D:
換過行車紀錄器+GPS導航機應該有8台以上,只要空間塞得下,我還用2G手機或數位相機的舊電池,只碰過續電力不足,還沒碰過類似樓主的狀況說!!

网友:
我也有一台後照式的記錄器要換了說...
可惜.廠商沒在我這附近....
我想想到底是要寄回去換還是要買一樣規格的來換??那一個好呢

网友:
會不會後來買的電池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過行車紀錄器+GPS導航機應該有8台以上,只要空間塞得下,我還用2G手機或數位相機的舊電池,只碰過續電力不足 ...

電池品質很差會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電池保護板的關係
看看能不能買到同型號的電池
不然你就得移植保護板了 ...

可以買到同型號的電池,
但是我一開始想說容量越大越好,除非塞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品質很差會不會這樣?

還有沒有其他鋰聚合物電池,舊手機或相機的都可以,充飽電或焊線上去開機充電試試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電池保護板的關係
看看能不能買到同型號的電池
不然你就得移植保護板了 ...

保護板+1,SONY手機最愛搞這套,保護板認不出來不給你開機也不給你充

网友:
我也認為保護板+1,之前回收的garmin  衛星導航,用別種替代,也是有無法開機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護板+1,SONY手機最愛搞這套,保護板認不出來不給你開機也不給你充

我試試看換保護版看看!

希望保護板不是點焊上去。

楼主:
舊電池的保護板

新電池的保護板
果然是點焊的,要怎麼解焊啊?
卡在這邊....有什麼建議嗎?

楼主:
換過保護板,整個問題好像解決了!

目前使用一天都沒發現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保護板,整個問題好像解決了!

目前使用一天都沒發現什麼問題

所以只能換電池芯不能連保護電路板都換掉!?

网友D:
除了8205A的封裝不同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一樣? 都是樣板的設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8205A的封裝不同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不一樣? 都是樣板的設計啊!

8205A的封裝不同外

不同保護板 layout後的接點
是否會完全一樣 ?

  引腳排列圖:

內部方框圖:

网友:
一般公板設計大概就這樣,主要就是電壓過高不讓你充,電壓過低不讓你放,過流也不讓你放(過載及短路保護), 至於NMOS TSSOP8 & SOT23-6腳位Layout上當然有差異(圖截自網路,DW01V已取消TD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電池的保護板

果然是點焊的,要怎麼解焊啊?

剪掉就好,留點鎳片在上面才比較好焊,
一般要用舊電池的保護板+新的電池芯,才能保留原本的充放電偵測機制。

若電池芯沒有鎳片,可用不鏽鋼助焊劑來焊,
但我也曾用過細銅線捆一捆+電火布....
把迴路接起來,只要接點夠穩即可,沒人規定要怎麼接。

若要加大容量,雖然可以新+舊鋰電池芯都用接上原本的舊PCB板,
但因鋰電池芯的容量不同,可能會出問題。所以,還是一顆較好。

楼主:
用了好幾天了,一切都正常

至於封裝就不管它了,下次會買一樣容量的鋰電來換,

應該就不會再有這問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好幾天了,一切都正常

至於封裝就不管它了,下次會買一樣容量的鋰電來換,

知道問題點,
換大一點的容量,
有何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問題點,
換大一點的容量,
有何不可~

電池容量改大會有塞不下去問題,所以他才說封裝就不管它了

買相同容量或相同尺吋的鋰電,才能剛好塞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電池的保護板

保護板與電池電極引腳 並非直接點焊
中間還有片金屬片

電池電極引腳 點焊在金屬片上  金屬片跟保護板則是用焊接的方式的

可以解焊的

我好像太晚看到了  呵呵   下次知道就好   現在能夠運作就不要拆開來去修改了